EG1163s驱动mos,总是烧mos管

楼主(2024-01-28):
用1163s弄个可调电源,4mos自动升降压,按照手册上来的,画板,打样,单片机pwm调压,调流,可是一上电,就烧Q9mos管,已经烧2个了,麻烦大佬们,帮我看看那里不对,第一张我画的,第二张手册上的,频率预设65k,测Ho脚只有32k左右,Lo有63k左右

网友A:
Q9与Q10 的栅极接在一起控制, 当HO关闭后, 两管同时关闭,那L2上的电总不会凭空消失吧? 势必会击穿性能最差的那个管子! 拿个示波器测试一下,

网友B:
你这个电路看得令人疑惑,先不说你芯片自举有没有问题。Q7、Q9、Q10同时开母线过电感短路到地感觉有些奇怪,同时Q9、Q10不直接把输出电容短路了?

楼主:
我是根据这部分改的,因为这芯片停产,然后去哔哩搜了一下,然后整合一起

网友C:
你 的图跟资料上的图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 的图跟资料上的图不一样。

那里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