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在三维显示状态下,如何拖动器件?

楼主(2024-01-28):
AD 在三维显示状态下,如何拖动器件。

网友A:
拖不了。3D是给你看的,不是给你用的。

网友B:
AD9在3D显示状态下和2D一样,选中去器件后就可以拖动,但反应速度比2D慢。

网友C:
不解。。。楼主为何要拖动呢?上边两位讲的都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