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晶振工作时电压多少算正常?

楼主:
       最近检修一台仪器,能开机,不工作,屏幕一直停在开机画面。初步判断是单片机没有工作。进一步检测到单片机晶振,两个引脚电压一个是0.3V,一个是3v。请教大家这种情况一般是晶振坏了还是单片机坏了呢?单片机是STM32F103,晶振是无源晶振8M.

网友A(2024-01-28):
你要用示波器或万用表的频率档检测才能确定晶振是否工作

网友B:
你要的不是晶振电压,而是芯片放大器偏置电压,应该在电源中点电压附近。

网友C:
换个晶振试试,很便宜,贴片的,直插的

网友D:
晶振启振后一般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即两脚电压基本相同,在电源电压的一半左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晶振启振后一般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即两脚电压基本相同,在电源电压的一半左右。

楼上的介绍对的,你的电压不对,一般两端电压近似一致,偏差很小。

网友F:
楼主还是去弄个示波器或者能测量频率的万用表吧。现在这些东西还真不贵的。还有,网上出售的自DIY频率计也可以,便宜。

网友G:
谢谢各位,晶振两端的电压不正常已经是事实,像这种情况,一般是晶振还是单片机的问题呢?

网友D:
晶振坏的可能性不大,也不是没有可能,难道你连几毛钱的晶振都懒得动手换一下看看,猜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晶振两端的电容、反馈电阻及单片机有问题都可能造成不启振。
手边没有8MHz的晶振,4M的10M的12M的.....都可以换上看看是否启振。

网友H:
我这个也是差别很大一边2.3V一边0.3V。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晶振坏的可能性不大,也不是没有可能,难道你连几毛钱的晶振都懒得动手换一下看看,猜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晶 ...

谢谢,手上确实刚好没有8M的晶振了,4M的倒是有,我一会用它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谢谢各位,晶振两端的电压不正常已经是事实,像这种情况,一般是晶振还是单片机的问题呢?

换吧,替换法是最简单的排故办法。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换吧,替换法是最简单的排故办法。

我替换好几次了!就3个元件,一个晶体,2个电容,就是两端电压差别很大 ?还能替换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我替换好几次了!就3个元件,一个晶体,2个电容,就是两端电压差别很大 ?还能替换什么?

你不是楼主,不要进来插嘴。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我替换好几次了!就3个元件,一个晶体,2个电容,就是两端电压差别很大 ?还能替换什么?

两个引脚一个高电平一个低电平,就在中间加一个1M左右的电阻好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两个引脚一个高电平一个低电平,就在中间加一个1M左右的电阻好了。

是1K还是1M?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这个也是差别很大一边2.3V一边0.3V。

有时测试设备会导致晶振停振出现误判。不能以此为判断依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有时测试设备会导致晶振停振出现误判。不能以此为判断依据

32768晶振往往要一块电池用几年,功率极其微弱,如你所言。高频晶振只要不错误的使用x1探头等低级错误,用示波器测试没有问题。

网友B:
我发的图纸写的很清楚,请亲自用眼睛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