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D7705测电压,显示正常但报警不正常

楼主(2024-01-28):
用AD7705测试电压,LCD1602上显示的电压值是正常的,但设置的报警条件不起作用。偿试了好久都不成功,各位老师帮忙看看是哪出错了。
谢谢。

#include<reg52.h>
#include"lcd.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sbit ADC_CS=P1^0;   //AD7705使能端
sbit ADC_CLK=P1^1;  //AD7705外部时钟信号输入端
sbit ADC_DIN=P1^2;   //单片机给AD7705数据输入端
sbit ADC_DOUT=P1^3;  //AD7705模数转换结果输出端
sbit ADC_DRDY=P1^4;  //AD7705逻辑输出端,用于控制结果是否输出

uchar AD_data;                                    //采样值存储
sbit Alarm_led_red =P3^0;                         //超过电压上限红色led报警定义
sbit Alarm_led_green=P3^1;                        //低于电压下限蜂鸣器报警定义

unsigned char ad_alarm;                           //报警值存储单元

uchar date[6]={0,0,0,0,0,0};
uint result0[8]={0,0,0,0,0,0,0,0};
uint result1[8]={0,0,0,0,0,0,0,0};

void Display(uint AD_data);
void Display1(uint AD_data);

void Delay_1ms(uint c)
{
        uchar a,b;
        for(;c>0;c--)
        {
                for(b=199;b>0;b--)
                {
                        for(a=1;a>0;a--);
                }
        }
}

void WriteToReg_ADC(uint byteword )                //发送控制字
{
        uint AD16bit,Token;
        uchar i;
        ADC_CLK=1;
        ADC_CS=0;
        Token=0x80;
        AD16bit=byteword;
        for(i=0;i<8;i++)
        {
                if(AD16bit&Token)
                        ADC_DIN=1;
                else
                        ADC_DIN=0;
                ADC_CLK=1;
                ADC_CLK=0;
                ADC_CLK=1;
                Token=Token>>1;
        }
        ADC_CLK=1;
        ADC_DIN=1;
}

uint ReadADC_16BitValue(uchar channel)        //发送控制字准备读取的通道,接着读取数据
{
        uint AD16bit;
        uchar i;
        WriteToReg_ADC(0x38|channel);
        while(ADC_DRDY==1);
        ADC_CLK=1;
        ADC_CS=0;
        AD16bit=0x00;
        for(i=0;i<16;i++)
        {
                AD16bit=AD16bit<<1;
                ADC_CLK=0;
                if(ADC_DOUT==1)
                        AD16bit=AD16bit|0x01;
                ADC_CLK=1;
        }
        ADC_CLK=1;
        ADC_DIN=1;
        return(AD16bit);
}

void InitADC()
{
        uchar i;
        ADC_CLK=1;
        ADC_DIN=1;
        ADC_CS=0;
        for(i=0;i<40;i++)                  //自校验
        {
                ADC_CLK=0;
                ADC_CLK=1;
        }
        WriteToReg_ADC(0x20);
        WriteToReg_ADC(0x02);
        WriteToReg_ADC(0x10);
        WriteToReg_ADC(0x44);
        WriteToReg_ADC(0x21);
        WriteToReg_ADC(0x02);
        WriteToReg_ADC(0x11);
        WriteToReg_ADC(0x44);
        Delay_1ms(50);
}

void main()
{
        uchar i;
        ulong sum=0;
        uint result;
        float h;
        lcd1602init();
        InitADC();
        lcd1602writecom(0x80);
        lcd1602writedata('1');
        lcd1602writecom(0x81);
        lcd1602writedata(':');
        lcd1602writecom(0x83);
        lcd1602writedata('.');
        lcd1602writecom(0x87);
        lcd1602writedata('V');
        lcd1602writecom(0xc0);
        lcd1602writedata('2');
        lcd1602writecom(0xc1);
        lcd1602writedata(':');
        lcd1602writecom(0xc3);
        lcd1602writedata('.');
        lcd1602writecom(0xc7);
        lcd1602writedata('V');
        while(1)
        {
                WriteToReg_ADC(0x20);
                WriteToReg_ADC(0x02);
                WriteToReg_ADC(0x10);
                WriteToReg_ADC(0x44);
                Delay_1ms(60);
                for(i=0;i<8;i++)
                {
                  result0[i]=ReadADC_16BitValue(0);
                  sum=sum+result0[i];
                }
                sum=sum/8;
                result=(uint)sum;
                sum=0;
                h=result;
                result=h*5000/65536;
                Display(result);
                result=0;
        //        Delay_1ms(500);

                WriteToReg_ADC(0x21);
                WriteToReg_ADC(0x02);
                WriteToReg_ADC(0x11);
                WriteToReg_ADC(0x44);
                Delay_1ms(60);
                 for(i=0;i<8;i++)
                {
                  result1[i]=ReadADC_16BitValue(1);
                  sum=sum+result1[i];
                }
                sum=sum/8;
                result=(uint)sum;
                sum=0;
                h=result;
                result=(float)h*5000/65536;
                Display1(result);
                result=0;
        //        Delay_1ms(500);
        }
}

void Display(uint AD_data)
{
        date[4]=AD_data%10000/1000;
        date[2]=AD_data%1000/100;
        date[1]=AD_data%100/10;
        date[0]=AD_data%10;
        lcd1602writecom(0x82);
        lcd1602writedata(48+date[4]);
        lcd1602writecom(0x84);
        lcd1602writedata(48+date[2]);
        lcd1602writecom(0x85);
        lcd1602writedata(48+date[1]);
        lcd1602writecom(0x86);
        lcd1602writedata(48+date[0]);
}

void Display1(uint AD_data)
{
        date[4]=AD_data%10000/1000;
        date[2]=AD_data%1000/100;
        date[1]=AD_data%100/10;
        date[0]=AD_data%10;
        lcd1602writecom(0xc2);
        lcd1602writedata(48+date[4]);
        lcd1602writecom(0xc4);
        lcd1602writedata(48+date[2]);
        lcd1602writecom(0xc5);
        lcd1602writedata(48+date[1]);
        lcd1602writecom(0xc6);
        lcd1602writedata(48+date[0]);
}

/*****************报警子函数*******************/

void alarm(void)
{
if((AD_data<=2000)&&(AD_data>=1500))      //电压高于1.5V,低于2.0V
{
(Alarm_led_green=0)&(Alarm_led_red=1);  //绿灯亮,蜂鸣器关闭
}
else if((AD_data<=200))               //电压低于0.2V
{
(Alarm_led_red=1)&(Alarm_led_green=1);  //绿灯灭,蜂鸣器关闭
}
else
(Alarm_led_green=1)&(Alarm_led_red=0);        //绿灯灭,蜂鸣器打开
}

网友A:
1.报警函数alarm()没有调用。
2.报警函数写的也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报警函数alarm()没有调用。
2.报警函数写的也不对。

感谢老师的提醒,现在OK了。

网友B:
大佬牛比,我看了半天也没看出来,经过提示发现还真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