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点离谱的问题(关于一个放大电路)

楼主:
问题是这样的:有张电路图很模糊,希望大家能帮我识别一下上面的几个元件
起因是这样的:
一张古老的电路图被嵌在了一份古老PDF里,PDF的文字部分挺清晰的但电路图却很模糊
谢谢大家了。

如图

如图

网友A(2024-01-29):
这没办法,嵌入的图片本来就不清晰可能。但从你上传的图片来看,还是能识别图片里的标注的么。

网友B:
這個不是放大電路;比較像是"無源蜂鳴器"的驅動電路.
NPN TR =2N3904; B極接330_OHM電阻
C極接22_OHM電阻到喇叭或蜂鳴器.
輸入可用TTL level的方波訊號

网友C:
就是一个蜂鸣器驱动电路,当然接喇叭也行。元件没有什么特别要求。R6选330欧~1K,Q1选9013或8050,C1选104,R7 选22~100欧。如果SPKR端接的IO口驱动能力不足可以加一个1K上拉电阻。SPKR端为2KHZ脉冲。

网友D:
R6,330Ω;  R7,22Ω;  C1,104;  Q1,3904.

网友E:
为方便看清,将楼主的图片重新画了一下。NPN型晶体三极管B极无偏压,无放大作用。只有当输入信号电压大于0.7V时,晶体管才会导通。因此它不是音频放大电路。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为方便看清,将楼主的图片重新画了一下。NPN型晶体三极管B极无偏压,无放大作用。只有当输入信号电压大于0. ...

R4阻值是实标的,不是按贴片电阻的丝印来的,阻值是330Ω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为方便看清,将楼主的图片重新画了一下。NPN型晶体三极管B极无偏压,无放大作用。只有当输入信号电压大于0. ...

最右边喇叭缺标注SP1、BUZZER

三极管缺标注Q1、3904

左边电阻阻值错误,应该是330

最左边标号应该是SPKR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就是一个蜂鸣器驱动电路,当然接喇叭也行。元件没有什么特别要求。R6选330欧~1K,Q1选9013或8050,C1选104 ...

如果是老外画的,BUZZER十有八九是有源蜂鸣器,SPKR应该是开关量,不是音频脉冲,如果是那么104电容就不合理了。

网友H:
根据给的图片,重新绘制电路图,仅供参考。

屏幕截图 2024-01-29

复制电路图

复制电路图

网友I:
蜂鸣器电路
vcc是多少,22有点小

网友F:
引用 网友I:
蜂鸣器电路
vcc是多少,22有点小

使用单片机的一般是5V或者3.3V,有对应电压等级的蜂鸣器,22Ω不会小了,我都是没用那个电阻的。

网友J:
三极管是3904,最左边串联的三极管基极限流电阻330Ω;  三极管右边集电极滤波电容0.1uF,然后串联一个22Ω电阻送到蜂鸣器,蜂鸣器的另一端外接VCC供电(常见5V)

网友K:
可以用单片机控制蜂鸣或者放简单的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