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可以抽时间帮忙看看嘛,谢谢各位大佬

楼主:
有大佬可以帮忙看一下这个嘛,下面是程序,然后这个所运行出来的效果如视频所示,如果我想达到照片中的效果,这个程序应该怎么改呀,感谢各位大佬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jM3MDY0OTA0MA==.html
#include <REGX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smg_port P0

sbit smg_a=P2^2;
sbit smg_b=P2^3;
sbit smg_c=P2^4;

uchar smg_code[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4f};

void Delay1000ms(void)
{
        unsigned char data i, j, k;

        _nop_();
        i = 8;
        j = 1;
        k = 243;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smg_play(void)
{
        uchar i=0;

        for(i=0;i<8;i++)
        {
                switch(i)
                {
                        case 0:smg_c=1;smg_b=1;smg_a=1;break;
                        case 1:smg_c=1;smg_b=1;smg_a=0;break;
                        case 2:smg_c=1;smg_b=0;smg_a=1;break;
                        case 3:smg_c=1;smg_b=0;smg_a=0;break;
                        case 4:smg_c=0;smg_b=1;smg_a=1;break;
                        case 5:smg_c=0;smg_b=1;smg_a=0;break;
                        case 6:smg_c=0;smg_b=0;smg_a=1;break;
                        case 7:smg_c=0;smg_b=0;smg_a=0;break;
                }
                smg_port=smg_code[i];
                Delay1000ms();
        }
}

void main()
{
        while(1)
        {
                 smg_play();
        }
}

想要达到的效果

想要达到的效果

网友A(2024-01-29):
就是想要这8个数字同时显现,但是我运行出来一次只能显现出一个数字,应该在程序上加一些东西还是删掉一些东西啊,麻烦各位大佬给我这个门槛还没有摸到的小虾米解答一下,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想要这8个数字同时显现,但是我运行出来一次只能显现出一个数字,应该在程序上加一些东西还是删掉一些 ...

你把延时函数改为1ms就能达到想要的效果。

网友C:
把Delay1000ms();去掉

网友D:
是你的延时时间太长了,改成几毫秒看看吧

网友E:
Delay1000ms();延时时间太长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就是想要这8个数字同时显现,但是我运行出来一次只能显现出一个数字,应该在程序上加一些东西还是删掉一些 ...

每个数字显示几ms就行了,同时显示其实就是利用眼睛视觉残留达到同时亮的效果。

网友G:
楼主解决了问题吱一声也让热心群众不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