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中断函数不能模块化,还是我全局变量出现了问题

楼主(2024-01-29):
我调试了很多时间,还是找不到答案。

网友A:
楼主在论坛混了6年之久,连这么简单的问题都搞不定?找《吴坚鸿教你单片机框架》看看。

网友B:
编译提示中不是说了么,'aa'、'bb'两个变量你都没做定义。要在开头做变量类型定义。

网友C:
外部声明变量aa,bb,extra int  aa,bb;为什么定时器0中断中放TH1和TL1

网友C:
extern下aa,bb,定时器1的装载为啥放在定时器0中断中?

网友D:
你的 aa 和 bb定义的是局部变量,中断服务函数无法调用,需要定义为全局变量。

网友E:
TH1和TL1要放在定时器1中断里面

网友F:
在service.h中加extern unsigned int aa;extern unsigned int bb;然后在有调用aa、bb变量里包括service.h文件,如你在iinterrupt.c用到了这两个变量,那就在这个文件前面加#include “service.h”

网友G:
你这高级工程师咋混的哦,编译器的提示都不会看的。

网友H:
错的太多了吧。

网友I:
翻译下
错误C202:'bb': 未定义的标识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service.h中加extern unsigned int aa;extern unsigned int bb;然后在有调用aa、bb变量里包括service.h ...

太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 aa 和 bb定义的是局部变量,中断服务函数无法调用,需要定义为全局变量。

感谢

网友J:
不同文件下调用变量要extern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