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三极管开关电路设计

楼主:
这里的三极管是一个常开管,VCC接的是电池,当电池充满4.2V时断开三极管。
同时我希望插入USB是DY有一个高脉冲或者低脉冲信号
这里不管用NPN还是PNP都无法达到我想要的效果,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

网友A(2024-01-29):
方法有很多,看你成本考虑

网友B:
用充电IC吧,三极管很难达到要求,你的图纸用了三个原件,管理IC用了四个原件,多个电容,IC大小也和三极管差不多,成本也不高,临时勾画,仅供参考用。

屏幕截图 2024-01-29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充电IC吧,三极管很难达到要求,你的图纸用了三个原件,管理IC用了四个原件,多个电容,IC大小也和三极管 ...

BAT是输出吧

网友B:
是的,电压到4.2V输出截止,输入5V。

网友D:
DY信号和4.2V关断动作可以考虑分开2路设计,同步的

网友E:
用充电管理IC,例如TC4056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