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码管动态显示不稳定

楼主(2024-01-29):
#include "dis.h"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out(b,d) { P0 = (d);P2 = (P2&0x1f) | (b<<5);P2 = (P2&0x1f); }

extern unsigned int f1;
extern unsigned char temp_code[];
extern unsigned char timer1[];
unsigned char smgdata[]={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bf,0x8c};

void delay()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12;
        j = 169;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selecthc573(unsigned char a)
{
        switch(a)
        {
                case 4: P2=(P2&0x1f)|0x80;break;
                case 5: P2=(P2&0x1f)|0xa0;break;
                case 6: P2=(P2&0x1f)|0xc0;break;
                case 7: P2=(P2&0x1f)|0xe0;break;
        }

}
void dsiplaysmg(unsigned char value,unsigned char pos)
{
        P0=0xff;
        selecthc573(6);
        P0=0x01<<pos;
        selecthc573(7);
        P0=value;
}

void smg_dis()
{
        dsiplaysmg(smgdata[17],0);
        delay();
        dsiplaysmg(smgdata[temp_code[4]],5);
        delay();
        dsiplaysmg(smgdata[temp_code[5]],6);
        delay();
        dsiplaysmg(smgdata[temp_code[6]],7);
        delay();

网友A:
extern unsigned char temp_code[];
extern unsigned char timer1[];
需要写明数组的长度,不写会造成数组越界。

网友B:
没有这些函数被调用过程,无法解答。

网友C:
原理图贴出来

网友D:
啥叫不稳定?
如果不会描述
可以上传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啥叫不稳定?
如果不会描述
可以上传视频

就是这样的

蓝桥杯单片机仿真原理图 - Proteus 8 Professional - Schematic Capture 2024-01-29 1.rar

网友E:
不要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给你简化到极致,一眼就能看明白。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unsigned char smgdata[]={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
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bf,0x8c};

void delay()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12;
        j = 169;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while (1)
        {
                P0=0xff;       P2=0xe0; P2=0x00;//段消影
                P0=0x01<<i;    P2=0xd0; P2=0x00;//传位码
                P0=smgdata[i]; P2=0xe0; P2=0x00;//传段码
                i=++i%8;
                delay();
        }
}

网友F:
引用 网友A:
extern unsigned char temp_code[];
extern unsigned char timer1[];
需要写明数组的长度,不写会造成数 ...

引用的数组不能写长度,还有引用的变量也不能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