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s2812b供电问题

楼主(2024-01-29):
手机充电器插在插板上,提供5伏电源输入到升压模块,输出7.5V电压输入到降压恒流模块,输出5V电压、480mA的恒定电流给六块串联的16位WS2812b供电,六块灯板均正常工作。为什么改用手机充电宝来给升压模块供电后,灯板均不亮?(试了三个充电宝,只有一个充电宝能正常工作。另外两个充电宝:一个插上压根没有反应,充电宝内部有异响。一个插上之后乱闪。)请大佬们多多指教

网友A:
功率不够吧?之前的充电宝5V2A顶天了

网友B:
不同充电宝的输出电流能力不同。一些较便宜或者低容量的充电宝可能无法提供足够的电流来满足升压模块和降压恒流模块的需求。特别是在灯板需要大量电流时,一些充电宝可能无法提供稳定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不够吧?之前的充电宝5V2A顶天了

可是最终给灯板供电的只有5v480mA啊  功率看起来远没到5v2A的10w呀  这样想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同充电宝的输出电流能力不同。一些较便宜或者低容量的充电宝可能无法提供足够的电流来满足升压模块和降压 ...

不懂就问:最终输出5v480mA  这电流也不大  大佬解释一下吧  快纠结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最终给灯板供电的只有5v480mA啊  功率看起来远没到5v2A的10w呀  这样想对不?

不知道描述说的降压恒流模块供电什么概念,试试手机充电头供电看看电流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