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如何把线和连接的焊盘和过孔一起选中

楼主(2024-01-30):
想把走线和焊盘过孔全部修改网络,s+p只能选中走线,有什么办法能一起选中

网友A:
S+P可以选中所有连接在同一走线上的焊盘和过孔,只要有物理连接都可以选中的。

网友B:
点击对应网络多按几次Tab键,需要在英文输入法状态下操作

网友C:
反正我是用 CTRL+H 出现光标后点鼠标左键选中。

网友D:
ctrl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