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车窗玻璃的防夹怎么实现?欢迎讨论

楼主(2024-01-30):
现在用的电流检测,经常失效。依据电流变化量检测,实测过程中困难重重,实际测试表现不好。
因为是控制盒是后装的,所以没办法改动电机的结构。

百度看了看其他的方案,有人用纹波检测,这个技术路线可行吗?

网友A:
直流电机 正常旋转 与 堵转 时的电流不一样

网友B:
霍尔检测:用霍尔元件,根据磁铁磁场强度的变化来判断车窗是否受阻。
纹波检测:阻碍物会使纹波之间的接触点断开,从而改变电阻,通过车窗升降时产生的电阻变化判断是否受阻。
这两种都是常见的解决方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霍尔检测:用霍尔元件,根据磁铁磁场强度的变化来判断车窗是否受阻。
纹波检测:阻碍物会使纹波之间的接触 ...

车窗受阻怎么可能会发生磁场变化?

纹波又是什么,怎么可能出现接触电阻?画图说明。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车窗受阻怎么可能会发生磁场变化?

纹波又是什么,怎么可能出现接触电阻?画图说明。

电机转子切换碳刷会产生一个纹波电流,堵转时没有纹波,并且电流加大。

网友E:
你找个现成的车带这功能的,拆解看看人家的方案

网友F:
以前开发过自动升窗器,最早我们是检测电流大小来检测电机是否堵转或过载,后来参考别人有用互感器检测脉冲方式,电路更简单。

网友G:
高一点分辨率的ADC检测电流,外加自适应算法。毕竟摩擦力会随着老化变化。但是夹到东西了电流的变化是最明显的。

网友H:
测量电机电流,当电流大于需要时,说明电机可能堵转。 或者,电机在收到停止命令之前停止并且电机电流不为零。

网友I:
以上说法 综合起来 就是两种办法:
一是 检测 电流 异常加大;
二是 检测 转速 异常下降。
好像也没有更好办法。

网友J:
到汽车修理厂去比在这里混更易得到答案和改进思路。
感觉这个问题像是问冰箱如何无霜之类的,成品很多不去看反在群里讨论研制方案

网友K:
我90年代就设计车床升降电路,纯硬件,检测电流即可,很可靠。

网友L:
检测是否转动可光可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