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宙air001的复用问题

楼主(2024-01-30):
不知有没有用过air001的大神,请问下BOOT脚怎么复用成PB6,看文档好像也没看到介绍。如果复用了那启动方式是怎样的

网友A:
原理图上面已经注释的很清楚了,你反复读这句话。

网友B:
具体如何实现见数据手册或咨询合宙总部以获取权威的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上面已经注释的很清楚了,你反复读这句话。

我意思不是BOOT脚怎么处理,看脚位图第五脚是PB6/PF4/BOOT0,我理解是这脚位应该可以配置成这三种模式,但是不知道如何把他配置成PB6脚,假如能配置成PB6脚,那BOOT功能去哪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意思不是BOOT脚怎么处理,看脚位图第五脚是PB6/PF4/BOOT0,我理解是这脚位应该可以配置成这三种模式, ...

BOOT功能上电启动进入程序后就没有了呗。

但是你想把它当成GPIO限制很多,当IO用总要接线吧?上电默认外接电路给BOOT一个错误电平不就麻爪了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意思不是BOOT脚怎么处理,看脚位图第五脚是PB6/PF4/BOOT0,我理解是这脚位应该可以配置成这三种模式, ...

这是PB6和PF1(BOOT0)这2个IO打线打在一起,然后封装在一个引脚上。此时这个脚可以用PB6或PF1的功能,给用户多一个选择。不过PF1上电默认是BOOT0,而系统复位后第4个CLK进行锁存BOOT的状态。所以,要用其他功能就得特别注意,不然很容易导致芯片启动方式不对,进而不跑程序。比如,想用到PB6或PF1普通输入功能,那要确保输入的电平在上电的时候是不是自己要的,且是确定电平。
PS:这个芯片原型号是PY32F002AF15P,AIR001是贴牌。这个料做过几个小项目,在32位机里性价比算是很炸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OT功能上电启动进入程序后就没有了呗。

但是你想把它当成GPIO限制很多,当IO用总要接线吧?上电默认 ...

多谢解答,瞎捣鼓下,打算只拿来控制MOS管加个下拉试试,上电再转PB6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D:
这么多个引脚都不够用,一定要复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PB6和PF1(BOOT0)这2个IO打线打在一起,然后封装在一个引脚上。此时这个脚可以用PB6或PF1的功能,给用 ...

多谢,文档都没你说的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多个引脚都不够用,一定要复用吗?

瞎捣鼓玩玩,所有引脚都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