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佬怎样控制aip1618驱动四位数码管,芯片数据手册看不明白

楼主(2024-01-30):
不知道怎样控制位号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sbit  pOR_Disp_Clk=P1^0;
sbit  pOR_Disp_Da=P1^1;
sbit  pOR_Disp_Stb=P1^2;
unsigned char b_DispBuf[14];
unsigned char code letter_tab[]=
{
        0x3f,
        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0x7f,
        0x6f,
        0x77,
        0x7c,
        0x39,
        0x5e,
        0x79,
        0x71,
        0x40,
        0x00,
        0x76,
        0x38,
        0x73,
        0x58,
        0x00
};
void  s_Send_Start(void)  //stb下降沿
{
  pOR_Disp_Stb=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pOR_Disp_Stb=0;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void  s_Send_Data(unsigned char para_dispsend)//写数据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if((para_dispsend&0x01)==0x01)
        {
          pOR_Disp_Da=1;
        }
        else
        {
          pOR_Disp_Da=0;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pOR_Disp_Clk=0;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pOR_Disp_Clk=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para_dispsend >>= 1;
  }
}
void  s_Drive_2618(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p_disp_com_buff;

          s_Send_Start();
          s_Send_Data(0x00);//显示模式四位八段

          s_Send_Start();
          s_Send_Data(0x40);//0100 0000写数据到显示寄存器,固定位置

          s_Send_Start();
          s_Send_Data(0xc0);//1100 0000设置显示寄存器地址00H

          p_disp_com_buff=0;
          for(i=0;i<8;i++)
          {

                s_Send_Data(b_DispBuf[i]);
          }
          s_Send_Start();
      s_Send_Data(0x8f);//显示开
          pOR_Disp_Stb=1;
}

void main()
  {
         s_Drive_2618();
           while(1)
            {
            }
   }

网友A:
发送命令/数据时,STB要低电平

网友B:
s_Send_Data(b_DispBuf[i]);
这句里面的i不就是8个位么,还想要什么自行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