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有特定功能的引脚可随意使用吗?

楼主(2024-01-30):
我在设计原理图时候遇到的问题,单片机引脚是可以随意使用,还是有规定的使用(有特定功能的引脚),我使用的是STC15W4K48S4的单片机。纯新手,之前上课画的原理图,都是按照老师画好的原理图画的

网友A:
先把AD、IIC这些特殊功能挑出来用上,满足项目需求,剩下的就随便了。

网友B:
看这个型号的单片机规格书,它会有每个引脚的功能的

网友C:
普通IO口是可以任意定义的,特殊IO口(如串口、外部定时器和中断)要按芯片手册。

网友D:
如IO口使用了特定功能:硬件串口、外部中断、PWM、SPI、I2C、ADC 等不可随意更改,不同型号可能会有不同,具体见数据手册,特殊功能通过配置特殊功能寄存器开启。

网友E:
对有特定功能的引脚必须按规定使用,其它可以随便使用。考虑编程方便和PCB布局合理,还是不要太随意。

网友F:
先看功能需求,在功能需求满足的前提下就是PCB设计时的走线方便性的考虑了

网友G:
你把硬件PWM、串口、IIC等特殊功能的脚先定义好,其他IO就随意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通IO口是可以任意定义的,特殊IO口(如串口、外部定时器和中断)要按芯片手册。

好的,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AD、IIC这些特殊功能挑出来用上,满足项目需求,剩下的就随便了。

好的,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个型号的单片机规格书,它会有每个引脚的功能的

好的,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