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电动势的ADC改CMP+比较行吗

楼主(2024-01-31):
官方例程使用三个ADC送入比较强比较

我想把这三个ADC的电压直接送入CMP+比较可行不,有什么问题需要考虑的
我觉得CMP-和CMP+比ADC好用,为什么没人用呢,有什么原因吗

网友A:
你连做什么都不告诉大家,别人怎么猜?

网友B:
这是STC官网无刷电机驱动吧,我估计是比较器太灵敏了,然后比较电平是固定不可控,没有ADC灵活

网友C:
讲清楚一点 哥们 你这太笼统了

网友D:
这是STC官方发布的三相无刷电机驱动电路,就是使用比较器的(可能你没有详细看其代码),不是使用ADC的,只是使用了ADC的输入,会切换到比较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STC官方发布的三相无刷电机驱动电路,就是使用比较器的(可能你没有详细看其代码),不是使用ADC的,只 ...

我问的很清楚,为什么要用ADC而不是直接用C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