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51单片机一个I/O口可以带动几个LED灯

楼主(2024-01-31):
新手求助一下,51单片机一个I/O口可以带动几个LED灯?正常30个I/O口,一个口一个灯,我想一个口接4个LED灯可以吗?每个灯10MA左右电流。请大佬们给分析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为什么不考虑加个三极管,比如9013

网友B:
你不光要考虑单个IO口电流还有芯片整体的电流,反正我用stc 8我接去动数码管就为他是一段扫描的他以同一时间就会有八个数码管量样再多我就没试过了

网友C:
你问的可以吗是什么意思,带动带不动,还是?四个灯不需要单独控制吗?单独为了提高驱动能力,可以上三极管、MOS管,带8个、10个、几十个都可以的;需要单独控制亮灭的话四个灯放一个IO口上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考虑加个三极管,比如9013

可以呀,不知道加三极管能不能快速通断,因为LED灯总是快速闪动的

网友D:
我知道的电流从2ma到80ma都有,看手册

网友E:
不可以,单片机顶不住。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可以呀,不知道加三极管能不能快速通断,因为LED灯总是快速闪动的

快速闪动的LED是什么频率? 用作人眼观看1Khz的PWM就够用了,用作光纤可能需要几百Mhz的闪烁频率。

网友G:
增设外围电路来驱动不行吗

网友H:
带多少个都可以,只要总电流不超过允许值。

网友I:
4个led灯串联的话,点亮电压要在6.4v以上,远超单片机的工作电压,且10ma电流的亮度和5ma人眼是分辨不出来的;并联的话,10ma也能点亮,但电流分配没法均衡,要为每个led添加限流电阻。

网友J:
加个un2003超级好用

网友K:
加个三极管PWM输出阶梯电路,单独控制10来颗LED还是可以的,也就是说10来未数模转换而已。

楼主:
谢谢各位!我怕一个口并联4个灯单片机承受不了,我用三极管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问的可以吗是什么意思,带动带不动,还是?四个灯不需要单独控制吗?单独为了提高驱动能力,可以上三极管 ...

不需要单独控制,就是考虑能不能带动,我用三极管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快速闪动的LED是什么频率? 用作人眼观看1Khz的PWM就够用了,用作光纤可能需要几百Mhz的闪烁频率。

就是正常流水灯的频率,我不太专业,谢谢

楼主:
谢谢,一个口4个灯电流肯定得超,我用三极管试一下。

网友L:
用I2C通讯,同时外接单独供灯泡的电源,一个口接几个灯都行

楼主(2024-03-07):
谢谢大家,我用8050三极管实现功能啦,暂时稳定,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M:
10Ma,很亮哦

网友N:
不是你那个概念,一个IO口只能控制一个LED,10根IO口采用特定的连线
方法可以控制5x5=25个LED灯(电流不够要加三极管扩流),20个IO口可以
控制100个LED,每个灯都可以独立点亮。
还有另一种方法,那就是加74HC595芯片,两个这样的芯片就可以控制64
个LED,单片机只要三个IO口就可以控制好几个级联的74HC595芯片。
比如八个74HC595芯片级联,单片机只要三个IO口就可以控制1024个LED
灯。
这就是单片机的力量。

网友M:
引用 网友N:
不是你那个概念,一个IO口只能控制一个LED,10根IO口采用特定的连线
方法可以控制5x5=25个LED灯(电流不够 ...

实际上具有高阻态的脚1个可以控制两个LED的,虽然10ma可能有压力

网友K:
要加几个简单的外围元器件,然后使用 高电平,高电平脉冲,低电平,低电平转负脉冲,4种驱动4颗灯泡,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不是你那个概念,一个IO口只能控制一个LED,10根IO口采用特定的连线
方法可以控制5x5=25个LED灯(电流不够 ...

可以给一个简单的电路图吗?HC595怎么和单片机接线,还有595怎么联级,我想控制50个LED,要都能独立亮灭,最好有个程序拜谢!

网友M:
引用 楼主:
可以给一个简单的电路图吗?HC595怎么和单片机接线,还有595怎么联级,我想控制50个LED,要都能独立亮灭 ...

一片TM1638也可以吧

楼主:
我刚接触单片机,有些IC不太知道功能和用法,慢慢研究,谢谢!

网友O:
不加外围器件,单纯用IO驱动,
1个IO可以驱动2个灯,
2个IO可以驱动4个灯,
3个IO可以驱动6个灯,
当IO数量为3个以上(包含3个),驱动灯的数量 = IO数量 * (IO数量 - 1)
也就是3个IO驱动6个灯,6 = 3 * (3 - 1)

网友P:
4个led灯共阴极接在单片机上,阳极接在一起,应该可以同时驱动,但是不能单独控制

网友P:
4个LED共阴极接在单片机上,阳极接在电源上,应该可以同时驱动,但不能单独驱动

网友N:
引用 楼主:
可以给一个简单的电路图吗?HC595怎么和单片机接线,还有595怎么联级,我想控制50个LED,要都能独立亮灭 ...

电路图网上一搜一大把,
真的只要三根线哦,理论上可以无限级联下去,
再看看数码管里面的电路,
看到了吗,一个数码管里面其实就是8个发光二极管,
二极管的两个脚分正负极,上面那种是负极都接在一起,
所以叫“共阴”,下面的是正极都接在一起,所以叫“共阳”,
接在一起的那根线叫“位码”线,名自独立的每一根线都有
特定的名叫“段码”,分别是A,B,C,D,E,F,G,H。
8个数码管的话,“段码”名相同的都要接在一起,这样就
只有8根“段码”线和8根“位码”,

“位码”线代表左右的位置,用数字表示,一个595接一组“段码”
或“位码”,这样两个595就可以接8x8=64个发光管。
如果供电电压比较高要在“段码”上加电阻限流,不能加在“位码”
上。
软件控制方法就是“SPI”,对着595的数据手册和单片机的“SPI”
慢慢研究吧,要学的东西很多哦。

网友Q:
10ma的LED,mcu的io是可以驱动的,只是并4个的话,每个LED只能分到2ma左右的电流。根据我的经验,LED都用io直接驱动的话,接多几个的话mcu的温升就会巨高

网友R:
可以加三极管试一下,不加的话,估计单片机扛不住。如果三极管开关频率达不到可以使用MOS管

网友S:
现在很多二极管都是很小电流就很亮的,我常用:0805红色LED+4.7kΩ电阻+5V电源。5V减去1.8V压降,算一下,不到1mA电流。

网友T:
用查理复用,n个io口可以控制n*(n-1)个灯

网友U:
串联分压只要达到led所需管压降都可以点亮

网友V:
4个是够的

楼主:
谢谢!刚接触还不太懂,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N:
电路图网上一搜一大把,

非常感谢!我研究研究

网友W:
引用 楼主:
可以给一个简单的电路图吗?HC595怎么和单片机接线,还有595怎么联级,我想控制50个LED,要都能独立亮灭 ...

74HC595串行输出控制8-16循环灯 实例

网友W:
74HC595串行输出控制8-16循环灯 仿真实例

网友X:
单片机单个I/O口承受的电流是很小的,只有20ma,只能点亮1-2个LED ,并且多个IO口总电流不能超200ma,有的封装为40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