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板子设置成串口仿真后就没有反应了就是所有的led灯都不亮了

楼主(2024-01-31):
板子设置成串口仿真后就没有反应了就是所有的led灯都不亮了,去stc烧程序也没啥反应怎么办,该则么退出仿真啊

楼主:
不是led不亮是只有led全亮其他没反应哎

网友A:
断电,点下载程序,上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电,点下载程序,上电

不管用哎,怎么弄都是只有led亮,其他没反应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管用哎,怎么弄都是只有led亮,其他没反应

不讲芯片型号都是空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讲芯片型号都是空谈

蓝桥杯比赛用的51单片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蓝桥杯比赛用的51单片机

蓝桥杯_CT107D单片机竞赛板可以插STC89C52和转换板IAP15F2K61S2。STC89C52不具备仿真功能。如果是IAP15F2K61S2 设置成串口仿真后不能恢复正常下载,试试将P3.2、P3.3接地后再按正常操作流程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