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画PCB能否设置固定网格?(基本解决)

楼主:
Protel99SE的PCB是固定网格,只要设置好网格大小,不管snap为多少,网格始终不变,而AD的PCB网格随着snap 设置的不同,网格也跟着变化,这显然是一种动态式的网格,AD能否设置像Protel99SE一样设置固定网格?装了AD24也找不到哪里可以设置固定网格?AD的哪个版本可以设置PCB的固定网格?

网友A(2024-01-31):
因为你的视图单位设是设成了snap grid,如要设成mm就不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的视图单位设是设成了snap grid,如要设成mm就不会了

与mm有什么关系呢?在哪里设置?我把snap设置为mm的值,可视网格依然无法固定,我画图的习惯是英制为主,公制为辅。比如我用99SE画的这个洞洞板电路,可视网格(Visibie Grid)1设置为100mil,可视网格2设置为1000mil,不管我把snap设置为多少,可视网格1和可视网格2始终不变。AD软件有三种栅格,可视栅格、捕捉栅格、电气栅格,这是百度来的结果,栅格和网格是一个意思,看来AD把可视网格、捕捉网格、电气网格这三种网格混为一谈,99SE的可视网格和捕获网格可以分别设置,这一点我认为非常合理,AD的网格不能像99SE一样设置,是我很难适应AD画图的原因之一。最近研究用99SE画洞洞板,非常好用。

网友A:
如果PC硬件可以,99SE该换了。20+年前的软件,当你用熟AD就会发现比99SE好用多了。 设置是这样的:

一样有E.G/V.G/S.G..的设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PC硬件可以,99SE该换了。20+年前的软件,当你用熟AD就会发现比99SE好用多了。 设置是这样的:

非常感谢你的指教!很想知道你用的AD是哪个版本?我把99SE画的PCB用AD24打开,找到网格属性的菜单,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设置固定网格。

从左到右,snap分别设置100mil、50mil、25mil,AD24的可视网格跟着就变了,就算我设置为公制的mm也是如此。

AD14的网格属性对话框和AD24差不多,也是没有办法设置固定网格,很想知道AD到底能不能设置固定可视网格?

我的电脑的确老了,AD24打开出现这个页面,三分多钟才能打开软件,但是画图并不卡顿,记得以前用过AD20,关闭网络活动的确可以提高启动速度,但是,AD24不行,不过关闭AD24重新打开只需要十几秒,AD14打开也只需十几秒,看来电脑基本够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你的指教!很想知道你用的AD是哪个版本?我把99SE画的PCB用AD24打开,找到网格属性的菜单 ...

必需可以啊~
我没有高版本的。
在你图的右边有个“增效器”这译的有点水平
把它设为mm或mil就可以了。
我的是9.4,设置大同小异。只是进入方式不同而已。

网友B(2024-04-15):
引用 网友A:
必需可以啊~
我没有高版本的。
在你图的右边有个“增效器”这译的有点水平

太谢谢你了!网格的问题基本搞定,这是Altium Designer Summer 09的网格设置,只要设置成这样就可以了,捕获网格、器件网格、网格2可以设置为固定网格,网格1设置为1xSnap Grid,那么网格1就是动态网格,网格1跟着Snap Grid动态显示,对画图十分有利。

从左到右,就是Snap Grid分别为100 mil、50 mil、25mil的显示效果,这正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网格。
另外,AD6.8和AD 6.9也可以设置成为和AD Summer 09一样的网格,我对画图软件要求不高,AD6.8、AD 6.9和AD Summer 09都是绿色版,这三个版本在汉化、显示效果和推挤方面各有优缺点,AD14绿色版和AD24最新安装版,网格不能设置为固定网格,如果真是这样,我觉得是AD的一大败笔。
要想轻轻松松画PCB图,就是要把网格发挥到极致、把坐标发挥到极致、把英制绘图发挥到极致。如果画PCB图,不知道网格的使用,不知道相对坐标和封装坐标的关系,还在用公制绘图,那就太累人了,我除了设置钻孔尺寸和自制公制的封装以外,所有绘图操作一律用英制。用了那么多年的99SE,一直没有用AD,主要原因就是不适应AD的动态网格,AD6.8、AD 6.9和AD Summer 09解决了网格问题,就准备从这三个版本里挑选一个版本慢慢熟悉AD操作,我一点也不急,99SE足够我用,接下来要解决的是PCB推挤问题,目前只有这个问题对我画PCB图影响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