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G1K08-16pin单片机的串口2通信,始终没有信号反应

楼主:
#include "STC8G.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ring.h>

sbit TURN_UP = P1^1;
sbit TURN_DOWN = P1^0;
sbit TURN_LEFT = P1^6;
sbit TURN_RIGHT = P1^7;

sbit Flag_UP = P3^1;   //上转限位
sbit Flag_DOWN = P3^0;  //下转限位
sbit Flag_LEFT = P3^3;  //左转限位
sbit Flag_RIGHT = P3^4; //右转限位
sbit led = P3^5;                //照明灯
sbit led_R = P5^5;      //测试

bit busy=0;
char wptr;
char rptr;
char buffer[16];
unsigned char k_recvie=0;//接受数据

unsigned int up=0,down=0,left=0,right=0;

void Delay1ms()        //@12MHz
{
    unsigned char i, j;

    _nop_();
    _nop_();
    i = 12;
    j = 168;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100ms()        //@12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195;
    j = 138;
    do
    {
        while (--j);
    } while (--i);
}

//串口接收处理函数
void Uart2Isr() interrupt 8
{

    if (S2CON & 0x02)
    {
        S2CON &= ~0x02;
        busy = 0;
    }
    if (S2CON & 0x01)
    {
                S2CON &= ~0x01;
        k_recvie= S2BUF;
                if(k_recvie==0xA0)
                {
                            up=1;
                            down=0;
                            left=0;
                            right=0;
                }
                if(k_recvie==0xA1)
                {
                            down=1;
                            up=0;
                            left=0;
                            right=0;
                }
                if(k_recvie==0xA3)
                {
                            left=1;
                            up=0;
                            down=0;
                            right=0;
                }
                if(k_recvie==0xA4)
                {
                            right=1;
                            up=0;
                            down=0;
                            left=0;
                }
                if(k_recvie==0xF2)
                {
                            up=0;
                            down=0;
                            left=0;
                            right=0;

                            TURN_UP=0;
                            TURN_DOWN=0;
                            TURN_LEFT=0;
                            TURN_RIGHT=0;
                }

    }
}

void UartInit(void)        //9600bps@11.0592MHz
{
        S2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04;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2L = 0xE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2H = 0xFE;            //设置定时初始值
        AUXR |= 0x10;        //定时器2开始计时
        busy = 0;
}

void Uart2Send(char dat)
{
    while (busy);
    busy = 1;
    S2BUF = dat;
}

void Uart2SendStr(char *p)
{
    while (*p)
    {
        Uart2Send(*p++);
    }
}

void main()
{

    P0M0 = 0xff; P0M1 = 0x00;
    P3M0 = 0x20; P3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TURN_UP=0;
        TURN_DOWN=0;
        TURN_LEFT=0;
        TURN_RIGHT=0;

        UartInit();

        IE2 = 0x01;
    EA = 1;
        led=1;
        led_R=0;
        Delay100ms();
        Delay100ms();

    Uart2SendStr("Uart Test !\r\n");

    while(1)
    {

        if(Flag_UP==1&&up==1)
        {
                TURN_UP=1;
        }
        if(Flag_DOWN==1&&down==1)
        {
                TURN_DOWN=1;
        }
        if(Flag_LEFT==1&&left==1)
        {
                TURN_LEFT=1;
        }
        if(Flag_RIGHT==1&&right==1)
        {
                TURN_RIGHT=1;
        }
        Uart2Send(0x51);

    }//while

}

网友A(2024-02-01):
首先你初始化端口模式就错了。串口2在P1.6、P1.7,必须在准双向模式下工作。另外串口中断只管接收,数据解析处理放在主函数里运行。

网友B:
哪位高手劳烦看看问题在哪,实在看不出来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初始化端口模式就错了。串口2在P1.6、P1.7,必须在准双向模式下工作。另外串口中断只管接收,数据解 ...

STC8G1K08-16这个单片机的串口在P3.6和P3.7,已配置成准双向口,可还是不起作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哪位高手劳烦看看问题在哪,实在看不出来呀

STC官方有示例

网友B:
按这个改的,没有反应,硬件上直接接了485模块,再通过CH340G,接电脑端口。单独两个CH340中间接485模块测试,通信正常。另一端直接接串口,没有数据

网友B:
找到原因了,这个STC8G1K08有两组串口2的引脚口,使用时得进行一个切换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