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c选型

楼主(2024-01-31):
有没有咱们本地产媲美ads1232 的单片机,除了cs1232,hx711,cs5556 这三款的,测试下来,不是功耗拉跨,就是响应慢,要么就是数据不行,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网友A:
ADS1232并不好,一样非常慢,Σ-Δ ADC的原理摆在这里,你无法突破物理规律。说了本地产这么不好,可是连具体数据都拿不出来,工程师不搭理你这种情绪宣泄。

楼主:
以下为主控芯科efr32fg14,电源是在3v 左右,在同等坐标轴下,ad值得取值对比,均是取五次值,然后用中。

以上三款传感器的数据采集对比.其中功耗是 cs1232>ads1232>hx711。功耗使用的是efr32 的评估板上带的功能.
公司产品使用为电池供电使用,所以比较关注功耗,cs5556 则是存在从睡眠恢复会存在7-8个异常数据才是正常的数据,沟通过原厂,他们测试结果也是这样。
可能我表达能力,不行,但是实际结果好像就是一个能打都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下为主控芯科efr32fg14,电源是在3v 左右,在同等坐标轴下,ad值得取值对比,均是取五次值,然后用中。
...

一些小问题很容易解决呀,比如:“cs5556 则是存在从睡眠恢复会存在7-8个异常数据才是正常的数据。”

软件上丢弃这几个数据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些小问题很容易解决呀,比如:“cs5556 则是存在从睡眠恢复会存在7-8个异常数据才是正常的数据。”

...

长供电设备确实可以这样做,但是,对于电池供电,丢掉一个数据就是丢掉了12.5ms 时间所使用的电量。完全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