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4个按键实现多级菜单及参数修改

楼主:
各位朋友,多级菜单本人已经实现,但是关于4个按键实现参数修改暂时还没有思路,单个界面的参数修改我倒是可以实现,但是多级菜单和他组合,我就没有思路了,还请各位指导一下!

网友A(2024-02-01):
可以参考这段按键代码,取自《STC8H万年历自动匹配18b20序列号多点测温示例程序》
//按键扫描函数 运行环境 周期1ms
void key_scan()
{
        static bit key_sign=0;//按键状态标志
        static u8 count=0;//消抖计数
        if(!key1||!key2||!key3||!key4)
        {
                if(++count>=10 && key_sign==0)
                {
                        key_sign=1;
                        if(!key1)
                        {
                                Key_value=++Key_value%8;
                                if(Key_value==0)
                                {
                                        Ds1302Init();//写7个字节的日历和时间
                                        mark=1; //允许读DS1302
                                }
                                else mark=0;//禁止读DS1302
                        }
                        if(!key2 && Key_value!=0)
                        {
                                switch(Key_value)
                                {
                                        case 1:if(++TIME[6]>99)TIME[6]=0; break;//调年
                                        case 2:if(++TIME[4]>12)TIME[4]=1; break;//调月
                                        case 3:if(++TIME[3]>31)TIME[3]=1; break;//调日
                                        case 4:if(++TIME[5]>7) TIME[5]=1; break;//调周
                                        case 5:if(++TIME[2]>23)TIME[2]=0; break;//调时
                                        case 6:if(++TIME[1]>59)TIME[1]=0; break;//调分
                                        case 7:if(++TIME[0]>59)TIME[0]=0; break;//调秒
                                }
                        }
                        if(!key3 && Key_value!=0)
                        {
                                switch(Key_value)
                                {
                                        case 1:if(--TIME[6]<0)TIME[6]=99; break;//调年
                                        case 2:if(--TIME[4]<1)TIME[4]=12; break;//调月
                                        case 3:if(--TIME[3]<1)TIME[3]=31; break;//调日
                                        case 4:if(--TIME[5]<1)TIME[5]= 7; break;//调周
                                        case 5:if(--TIME[2]<0)TIME[2]=23; break;//调时
                                        case 6:if(--TIME[1]<0)TIME[1]=59; break;//调分
                                        case 7:if(--TIME[0]<0)TIME[0]=59; break;//调秒
                                }
                        }
                        if(!key4)//切换单总线多通道DS1302
                        {
                                Chx++;
                                if(Chx==common)Chx=0; //循环切换
                        }
                }
        }
        else
        {
                key_sign=0;
                count=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