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编程”是不是把单片机当存储器用了?

楼主(2024-02-01):
用拨码开关和按键向89C2051单片机写入数据(如图,输出部分略)。可以实现P1-0到P1-7口输出LED的流水灯显示。但是在89C2051的最小系统上不能运行。“手动编程”是不是把单片机当存储器用了?

网友A:
原来89C2051单片机的编程流程是这样的

网友A:
手动编程,很难操控吧

网友B:
都2024年了,居然不用编程器,还有人这样折腾消极和进步相违背的东西,给编程新手看到了

得埋汰了多少程序员、强烈建议管理员删除本帖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2024年了,居然不用编程器,还有人这样折腾消极和进步相违背的东西,给编程新手看到了

得埋汰了多少程 ...

岂有此理!原理性的实验一种方法就不行了吗?欧姆定律讲了快200年了,现在有飞机火箭,步行的人比比皆是!

网友C:
没看到擦除的流程

网友D:
我觉得它具备冯氏计算机所有结构了,但是不知道能否提供三种基本语句:顺序,分支和循环;如果能够通过用开关录入的语句,实现三个功能,那就算录入程序了,否则不过是一种输入、输出功能,不是程序。

网友E:
放弃吧,不想学习单片机程序的却又不停发帖求助,有意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到擦除的流程

擦除,拨码开关设置是LHHH。擦除电压1脚也是12V。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放弃吧,不想学习单片机程序的却又不停发帖求助,有意义吗?

不是寻找一种原始的方法嘛?

网友F:
数据不等于程序,不是程序,单片机自然不会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数据不等于程序,不是程序,单片机自然不会运行。

我问的是,是不是当存储器用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是寻找一种原始的方法嘛?

可以用at89c51.EA引脚控制单片机从外部内存读取程序。可玩性更好。和写入flash原理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可以用at89c51.EA引脚控制单片机从外部内存读取程序。可玩性更好。和写入flash原理一样。

他不是2051无法写入的问题,而是根本就不想学单片机的编程,只想纯硬件的玩,一个单片机学了十几年还没一点基础,可能是全网独一份的。

网友H:
楼主那玩意移植到最小系统是肯定不行,首先和原板上的时钟有天差地别地大。别问俺怎么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他不是2051无法写入的问题,而是根本就不想学单片机的编程,只想纯硬件的玩,一个单片机学了十几年还没一 ...

不是学了十几年不会,是几十年学不会!这有什么奇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用at89c51.EA引脚控制单片机从外部内存读取程序。可玩性更好。和写入flash原理一样。

您能不能注释一下“EA”引脚是什么意思?是2051的哪个引脚?外国字!这是一大障碍!

网友I:
引用 楼主:
您能不能注释一下“EA”引脚是什么意思?是2051的哪个引脚?外国字!这是一大障碍!

你连AT89C2051和AT89C51的区别都不知道还学什么单片机!EA/VPP只有89C51有,EA/VPP加高电平可以使用外部存储,但跟编程没关系。你在几个论坛来回折腾个什么劲,你这种学法一辈子也学不会,还总觉得自己有理,英文不会也不要学了,你那个纯硬件加高低电平不是编程,也不是当存储器来用,更毫无意义!你还是看看病吧,希望以后没有人回你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连AT89C2051和AT89C51的区别都不知道还学什么单片机!EA/VPP只有89C51有,EA/VPP加高电平可以使用外部 ...

你说了半天也是名词解释名词!我是按电路接好。看各引脚功能。你说我弄得什么都不是,可它具有存储器的功能又如何解释?以其昏昏岂能使人昭昭?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那玩意移植到最小系统是肯定不行,首先和原板上的时钟有天差地别地大。别问俺怎么知道

你说的应该是对的。最小系统有晶振频率很高。“手动编程”的输出节奏由外部输入。最小系统复位脚是0电平,手动编程读出时复位脚是+5V。
可是他就有人说按手动编程P1-0到P1-7输出的12个字节(按他说的数据,不能变)在最小系统上就能使P1-0口的LED闪烁。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连AT89C2051和AT89C51的区别都不知道还学什么单片机!EA/VPP只有89C51有,EA/VPP加高电平可以使用外部 ...

你说不是当存储器用?那是当什么用?能输入数据,也能取出来,那是什么?

网友J:
从玩逻辑电路到玩单片机必须过一道门槛,虽然我们可以用逻辑电路组成一个有特定功能的设备,但其运作是固定的,比如我做过一个数字比较器,一边是我设定一个数字,另一边是输出,电路能自行判断两边的大小,自动跟随让输出与输入相等,已经是会运算的电路了,但这个设备用途有限,只是作为学习逻辑电路之用,而这个功能用单片机来做就非常简单了,而且单片机的运作都是“放了就走”,结果放在寄存器就走,去干别的事,不会死呆在一个地方,这是逻辑电路与单片机最大的不同。逻辑电路学精通的也要尽快学会用单片机,不然就什么都玩不了,以前自学单片机非常困难,8031里面是没有记忆体的,程序还得用外面的EPROM,还要有烧录器,紫外线擦除器,现在一粒STC单片机里面什么都有,一块钱就玩到疯,真是幸福感高到天啊!不想玩就是笨,学会单片机后自己掌握的逻辑电路能力更能发挥,比如输出端口不够,随便就懂得扩展,记忆体不够,随便就能扩容,要有超高速先进先出,先进后出的缓存,随便用移位寄存器就能办到,这样自己平生所学更能得到发挥,赶快买一片学习板来玩,不要太复杂的,最好上面只要有一粒LED,能把那粒LED点亮,就已经学会单片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从玩逻辑电路到玩单片机必须过一道门槛,虽然我们可以用逻辑电路组成一个有特定功能的设备,但其运作是固定 ...

对我基本不适用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不是学了十几年不会,是几十年学不会!这有什么奇怪的?

没开窍而已。。我2003年就买了第一个51 开发板,兜兜转转到2018年才算入门

网友L:
我认为它直接写入程序内存

网友M:
引用 楼主:
你说不是当存储器用?那是当什么用?能输入数据,也能取出来,那是什么?

不是当存储器用,这个使用方式在我理解就是用编译器生成机器码,然后把机器码一个一个字节的输入到单片机rom里面,输入完了上电可以跑程序。但是这种输入方式太落伍了,编程器几秒钟写完,手动输入得一天,还容易出错,出错就得重头来过。最早程序员要通过在纸带上打点输入程序,和你说的这个有点像,都是当时没有高效的烧录器导致的。
以前的单片机还只能烧录一次呢,一个烧录器很贵的,一般都是在工厂烧录,之后就不能改了。后来才有紫外线擦除的单片机,烧录器也挺贵的,现在的电擦除单片机出来后,才有低廉的烧录器用。

网友N:
89C2051也好, 89C52也好, 内部4k/8K的flash本质上就是存储器, 不管是手动写入还是通过编程器写入, 都是写入了1,0这样的数据. 手动写入工作量太大, 就好比回到了电脑最原始的打孔录入时代, 搞错一个1/0就会导致程序死机跑不下去, 查错也异常麻烦. 与编程器写入速度对比就是蚂蚁爬的速度与火箭速度的差距.

楼主:
引用 网友N:
89C2051也好, 89C52也好, 内部4k/8K的flash本质上就是存储器, 不管是手动写入还是通过编程器写入, 都是写入 ...

这里是讨论原始的电路原理,这个过程是不是编程?,不讲·速度,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认为它直接写入程序内存

它既然叫“手动编程”(名字不是我起的),好像和程序有关?我不知道对P1口设置0,1电平的过程叫什么?好像一个地址里的0或1叫数据?数据组成字节?写入后再读出来的过程叫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他不是2051无法写入的问题,而是根本就不想学单片机的编程,只想纯硬件的玩,一个单片机学了十几年还没一 ...

看了楼主其他帖子,不是十几年是几十年了毫无进展,楼主学单片机时间比我年龄都长。我学三年是高手了,

楼主到现在连点灯都不会,偶也是服了。这个完完全全是个负能量的帖子。在这帖子学不到一丝一毫的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楼主其他帖子,不是十几年是几十年了毫无进展,楼主学单片机时间比我年龄都长。我学三年是高手了,
...

纯粹电路实验,不讲效率效果。电路连接是实实在在的。
“高手”您给讲讲题目问的什么?直接回答是还是不是?

网友G:
at89c51程序来源图;
程序来源大致分为4种方式;
手写方式,1,2,3是程序先写存储器,cpu后执行。
楼主说的是 手写1 ,程序写入了片内存储器。
只是“”把单片机当存储器用"这个说法有点偏差。因为那一块本来就是存储器。当还是不当它都是存储器。
手写4 是楼主标题涵盖,但不操作程序存储器的方式。
我上面回复楼主,建议楼主玩 手动3。51单片机串口接收到的程序,写入片外ram。然后单片机从片外ram执行程序。类似于多媒体那种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G:
at89c51程序来源图;
程序来源大致分为4种方式;
手写方式,1,2,3是程序先写存储器,cpu后执行。

谢谢,您这是挺负责任的解释!还是太专业,基本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G:
at89c51程序来源图;
程序来源大致分为4种方式;
手写方式,1,2,3是程序先写存储器,cpu后执行。

手写3和手写4(拨码开关输入)有什么不同?

网友H:
引用 楼主:
手写3和手写4(拨码开关输入)有什么不同?

没啥不同都是0和1

网友G:
引用 楼主:
手写3和手写4(拨码开关输入)有什么不同?

手写4:拨一条指令,执行一条。
手写3:程序来源多样性。如sd卡,其他单片机实时传入的,电脑通过串口写入的。这些程序是外界传人。单片机随时可以从外界获取一些程序,然后执行。
手写3的亮点是,单片机可以自己给自己写程序,然后执行。

网友O:
理论上应该是的。

网友C:
觉得你应该是一个是确定擦除成功,一个是确定擦除后写入代码时程序存储器的地址是0,一个是读出写入的代码,看是否写入正确。暂时没从你的流程里看到如何确定程序存储器的具体操作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觉得你应该是一个是确定擦除成功,一个是确定擦除后写入代码时程序存储器的地址是0,一个是读出写入的代码 ...

地址变化是单独的脉冲发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