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佬帮新手看看单片机程序 定时器0控制led灯间隔亮

楼主(2024-02-01):
想实现定时器0控制led灯间隔亮,定时器1控制数码管59s倒计时效果,但是程序编译好了,只有led在闪,那个数码管没有反应

楼主:
我用的是普中的学习板,这个是原理图

楼主:
用到的两个硬件引脚rt

楼主:
38译码器是决定位置的功能,低电平取1

楼主:
刚调了一下,变成第一位数码管显示4 3 2 1

楼主:
隔了很久会实现倒计时,只有第一位有,第二位闪影子但是没有显示

网友A:
数码管有消影处理没,每显示一个数清零一下

网友B:
先检查硬件没问题吧

网友C:
先弄清楚数码管是共阳还是共阴,如果是共阳,确认阳极给了高电平,其它段码给低电平就会亮,用万用表实测一下电压,还有刚开始学习不用写那么多代码,先点亮一个数码管再调其他

网友D:
你在中断3中赋值定时器0是什么意思?

网友E:
发的图片,眼晕

网友F:
楼主还是泄密了,应该用物体挡住关键语句,这样大家能就更好帮你调试了。
像这类不能完全实现功能的原代码一定要保护好

网友G(2024-04-18):
定时器1初始值怎能赋值给TH0、TL0?
乱套了

网友H:
这switch让你用的出神入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