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驱动IC引脚能判断是什么型号的IC吗?

楼主(2024-02-01):
请问大神,图片上的12864驱动IC引脚能判断是什么型号的IC吗?

网友A:
就只有ic 邦定脚这个没办法判断.  就好比给你看车轮子, 让你猜出来是什么车.
可以通过读ic的id方法来判断是什么ic型号, 这需要知道屏给出的引脚定义.

网友B:
这么多脚,应该没有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