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下载器之霸王版

楼主(2024-02-01):
使用STC的单片机很久了,各种各样的下载器也使用了很多,唯一的缺点是无论哪种下载器,使用寿命都不长,要么USB口经常插拨时间长了不好用,要么杜邦线太短下载后观察程序运行效果不方便,所以自己了解了一下CH340芯片的工作原理,自己DIY了个自动下载器。
本下载器的优点是:
1.下载器板子可以使用N年不会坏,线材任何人都可以自制USB转RJ45的线可以使用普通的网线,成本极低。买个USB的头和RJ45的水晶头自己就可以做一根线,而且线可以做到几米长仍可正常下载,一般一米长足够了。这样下载时线插在电脑上,目标板可以放在桌面上,方便观察程序运行效果
2.目标板使用自动下载模式。在正常时CH340G第13脚为高电平,有下载联络信号时变为低电平,下载完成后转为高电平。根据这一特点,下面使用STC15W104或引脚IO相同的STC任一型号。若CH340G第13脚为低电平时,先延时30US再判断第13脚(消抖动和干扰),若仍为低电平则先断开Q4,延时30US后导通Q6(放尽目标板上的残余电荷),再延时10MS后断开Q6,再导通Q4(这里很重要,若Q4导通时Q6未断开会导致放电电阻或Q4Q6烧坏),然后直到整个自动下载过程完成。
3.整个PCB运行稳定,下载速度快。RJ45接口本身带LED指示,本PCB做为下载装态指示使用。
4.理论上本下载器足可使用十年不会坏,人走板还在。如果下载线坏了再做一条也就三五块钱成本,经久耐用皮实的很。
5.因为使用了单片机控制自动下载,只要程序没问题,自动下载这块可以很稳定,远比市面上的两个三极管工作稳定的多。

本板任何人都可以下载直接PCB打样制作,所有元件数值按板所示即可。一装就成。
本板为张工STC下载器霸王版。
这个是本板原理图,本板对任何人和单位开放下载,不设版权。
这个是本板PCB图,画板技术一般尽量不要修改本板布线,本板已做分布电容测试,可保证下载速度最优。

网友A:
楼主可以打样,做成成品,某一个宝或某鱼销售哦。

网友:
楼主可以打样,做成成品,某一个宝或某鱼销售哦。

此贴只为方便喜欢STC芯片的电子爱好者,本人不收不设任何限制,本人也不靠这个赚取收入,只为方便大家。

网友B:
rj45网线口是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rj45网线口是怎么用

自己手工做一条线,一头USB插到电脑上,电脑上需要安装CH340G或CH341G的驱动,这两个驱动都可以用。
然后线的另一头用网线用的水晶头,弄个网线钳子压死就行了。网线的八根线做成两根两根并在一起,增加抗拉能力并使下载数据稳定。至于接线定义板上已经标好了,VCC、UD+、UD-、GND,按板上所示接好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楼主:
目前为止,没有比这个下载器更稳定使用寿命更长的了,实用性更好,方便观察目标板执行程序的情况。

网友C:
STC最简USB转双串口,10Mbps,  省隔离二极管】
===1,   最简单,去掉各种扩充功能,有专业级的 【一箭双雕之USB转双串口,10Mbps】
===2,方便焊接,元器件在同一面, USB-MCU 用 SOP16封装, 不需要隔离二极管

网友D:
通常使用51串口与PC上位机通讯,电路上都有一块232接口芯片,使用STC的下载软件,不再需要其它任何附加电路!我们的产品十多年都是这样下载程序的!

网友E:
可以使用ch340n,电路图也更简单一些

网友F:
不折腾自己了, 某一个宝上5元包%买一个吧,

网友G:
请问版主,能烧录STC,,3.3V芯片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目前为止,没有比这个下载器更稳定使用寿命更长的了,实用性更好,方便观察目标板执行程序的情况。

请问 3.3V的芯片能用吗

网友H:
接口可以直接设计成USB-A比较省事,适用大多场景。

网友I:
不理解为什么要做一条特别的USB转RJ45的线。直接在板上设计一个TypeC或micro USB的插头,普通手机数据线就能用,效果跟你这个特制的线一样,线插坏了直接换一条,不用自制。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理解为什么要做一条特别的USB转RJ45的线。直接在板上设计一个TypeC或micro USB的插头,普通手机数据线就 ...

换一条线几十块啊,自己做一条才几块钱

网友I:
引用 楼主:
换一条线几十块啊,自己做一条才几块钱

你确定用一条网线手搓一条数据线比一条正统的USB数据线要好?

网友J:
这个不是更香吗,官方包邮送
STC 通用【一箭双雕USB串口, 10Mbps

网友K:
您好,张工,冒昧的问一下,您的这个电路是否可以商用

网友L:
感觉有点多余。可能使用场景不同。我Tb买的一个自动断电下载线,5 年了没坏。

楼主(2024-03-03):
引用 网友K:
您好,张工,冒昧的问一下,您的这个电路是否可以商用

可以的,你想怎么用都可以,不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L:
感觉有点多余。可能使用场景不同。我Tb买的一个自动断电下载线,5 年了没坏。

你那是不用几次,正经的开发人员,一天几十上百次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确定用一条网线手搓一条数据线比一条正统的USB数据线要好?

已经实测过了,不比正统的USB数据线差哪里,网线的传输速度那是没得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 3.3V的芯片能用吗

目前不支持,但是大多STC3.3V芯片也是可以用5V下载的。比如最新的STC32G12K128,可以使用5V也可以使用3.3V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不是更香吗,官方包邮送
STC 通用【一箭双雕之USB转双串口, 10Mbps】

这个香在哪了?
没感觉双串口有什么用啊

网友M:
怎么感觉实用性不强

楼主:
引用 网友M:
怎么感觉实用性不强

觉的不好可以不用,不免强你用。

楼主:
本来这个就是无偿献给大家使用的

网友N:
没有程序文件,只有板子也没法用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此贴只为方便喜欢STC芯片的电子爱好者,本人不收不设任何限制,本人也不靠这个赚取收入,只为方便大家。

打样做成成品,恰恰就是方便了大家。

网友O(2024-05-15):
楼主,你附件里没有程序,运行不了,能补充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