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按丝印查元件器型号?

楼主(2024-02-01):
有几个元件,上面只有丝印,找不到具体型号,请教大家,有知道的么,谢谢了

网友A:
下载一个芯查查,有丝印反查功能,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B:
不用下载,直接网页也可以查
xcc官网/chip/smd

网友C:
KJB:
MMBD5004S-7 SOT-23 丝印KJB 开关二极管350V 300mA
场效应管(MOSFET) SSM3J355R SOT-23 丝印:KJB

A05:
DLP05LC-7-F 封装SOT23 丝印A05 瞬态抑制二极管(TVS)

ZE5K:
未知

71:
2N7002WT1G 丝印71 贴片SOT-323 310mA 60V N沟道MOS管

01D HMC 6AA
未知

如有查到,后续补充

网友C:
01D HMC 6AA:
AT24C01D-MAHM-T 丝印01D 封装UDFN-8 EEPROM存储器芯片

网友C:
KJB:
MMBD5004S-7 丝印KJB SOT23 350V 300mA开关稳压二极管

A05:
DLP05LC-7-F SOT-23丝印A05 ESD贴片TVS二三极管静电保护芯片

ZE:
未知

71:
2N7002WT1G 丝印71 贴片SOT-323 310mA 60V N沟道MOS管

01D HMC 6AA:
AT24C01D-MAHM-T 丝印01D 封装UDFN-8 EEPROM存储器芯片

网友D:
1,2 是MOS管, 型号分别是:

SSM3J355
AP5600

其他不知道。

网友E:
网友力量大啊

网友F:
抄板专家可以从分析原理中推测出最后的那个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