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单片机烧录软件突然扫描不了串口了 设备打卡失败 请检查设备与电脑是否正常连接

楼主(2024-02-01):
描述在图片下,求解答
设备打卡失败 请检查设备与电脑是否正常连接

之前挺好的,突然扫描不了了,以前单片机连上电脑时有声音响一下,现在没声音了,但是还能通电

之前挺好的,突然扫描不了了,以前单片机连上电脑时有声音响一下,现在没声音了,但是还能通电

我去博客上搜了下,让我去设备管理器找端口,但是我找不到,我尝试安装驱动器,但总是失败

我去博客上搜了下,让我去设备管理器找端口,但是我找不到,我尝试安装驱动器,但总是失败

博客上说要更新,但是我这边也不行

博客上说要更新,但是我这边也不行

网友A:
可能是接触不好,你目标板的接口是不是拔插太多了,如果不是,数据线换一条看看,还不行,就USB口也多换几个插上看看,如果都不行,那可能你的板子坏了,电脑和系统一般没啥问题,因为你之前都能使用,只能检查下外面

网友B:
串口芯片供电不足

网友C:
看看单片机有没有插反

网友D:
win10系统找不到usb设备了, 重新装下驱动软件, 或是换下usb转串口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接触不好,你目标板的接口是不是拔插太多了,如果不是,数据线换一条看看,还不行,就USB口也多换几 ...

51的板子和蓝桥杯的板子都试了,电脑都识别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口芯片供电不足

之前烧录进的程序还可以运行,供电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单片机有没有插反

没有插反

楼主:
引用 网友D:
win10系统找不到usb设备了, 重新装下驱动软件, 或是换下usb转串口头...

驱动程序安装不了,说未查到适合我设备的,本来自己准备了驱动程序的,但是手动装不成功,然后电脑搜索,结果Windows更新错误,也找不了

网友E:
可能是版本问题吧,之前安装过能正常使用但凡有过关机/重启的都会显示那个感叹号。重复性的御载新驱动安装回适配的驱动。曾经微软这点小心思让驱动人生都没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