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焊接的板子能检测到串口但是检测不到单片机,请问是因为供电问题吗

楼主(2024-02-01):
第一次画原理图和焊接板子,出现了这个问题,请问是因为单片机供电的问题吗?所采用的是STC89C52RC系列

网友A:
STC89C52RC应该是5V供电的

网友B:
电路中SW2开关控制点错误。1117输出3.3V应当分两路:一路直接给CH340供电,维持USB正常通讯。另一路经开关给MCU及外围设备供电,此开关在下载时才能做到冷启动。楼主当前电路中,外围设备经IO口向MCU反向供电,SW2起不到冷启动作用,ISP当然识别不到单片机。另外PCB画的实在太......。随便在某一个宝上找几个最小系统板参考一下也好啊。

网友C:
沙发说得对,STC89C52RC是5V单片机,工作电压范围是3.3-5.5V,用3.3V供电不合适。

网友D:
都打板了,当然用8h8k64u啊,这货支持3.3V和5V两种工作电压,用3.3V可以直接驱动LCD屏幕;
你要是用了自己贴的CH340芯片,那比较麻烦,可能是ch340的问题,也可能是单片机的问题,没法确定哪个是好的;
话说自己设计电路,不应该把每个器件的手册都先看一眼?89c52在3.3V可工作不了,这货是个5V单片机:

网友E:
你这个问题很好查,没必要上网来找答案!
能找到串口,说明PC到340的电路是通的,也是对的。
那就查340到CPU这段:
测一下线路有没有开路,(直接短接TXD、RXD,通过ISP软件发数据看能不能返回无误)
有没有反接?(TXD接TXD、RXD接RXD就反了)
RXD线上有没有上拉到VCC?可以的话P30串入一4148,多看看厂家的数据手册看如何接法。
再就按楼上所说,把VCC升到5V再试一下。
还有一种可能,你换回老版本的ISP再试。
不行的话就换个芯片。

网友F:
我发觉新手几乎都会被STC的下载方式困扰一段时间,这都不知道是论坛第几个问STC下载问题了

网友G(2024-03-13):
问一个比较菜的问题,有没可能单片机芯片锁死

网友H:
ch340应该一直供电,单片机断电,再供电的过程中,ch340不能断电,而且ch340vcc端的100nf电容 也小了,换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