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8G1K08单片机串口通信程序

楼主:
各位前辈好,请问如何才能使用STC8G1K08单片机的4个串口同时通信?我看有关资料,好像是P3.0和P3.1、P3.6和P3.7、P1.6和P1.7都是分别是属于串口1的?请问有没有4个串口同时通信的相关例程?谢谢!
另外,看到有关资料显示,串口4分别为P0.2和P0.3、及P5.2和P5.3,但从STC8G1K08的官方手册上看,并没有发现P0口?

网友A(2024-02-02):
    1、单片机不能仅仅看型号,还要看封装,看引脚数。说具有4个串口,那你看最小封装的肯定找不到。
    2、STC增强型的单片机64引脚的基本都有4个串口的。所以串口的程序兼容性很强,因为用到的寄存器基本一样。
    3、手头有一块艾克姆的STC8H8K64U的4个串口同时收发的例子,应该是可以直接用的。因为2款单片机牵扯到串口部分的寄存器是一样的。

网友B:
谢谢,但我看到STC8G1K08的手册,上面显示有4个串口,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STC8G1K08能不能实现4个串口同时通信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单片机不能仅仅看型号,还要看封装,看引脚数。说具有4个串口,那你看最小封装的肯定找不到。
     ...

感谢大佬!请问我在已用STC8G1K08打好样板的前提下,如何才能做到实现3个以上的串口(即使能用软件模拟出串口也行)同时通信?

网友C:
分时通讯,P3.0/3.1做一个实体串口,另分4个GPIO模拟2个串口. 上图那个要看描述"_" 这几个IO都是配置连接串口1,不是单独的物理串口.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感谢大佬!请问我在已用STC8G1K08打好样板的前提下,如何才能做到实现3个以上的串口(即使能用软件模拟出串 ...

同时通信是不可能的
就算有3个硬件串口也不可能同时

如果只发不收
可以分时复用串口1的三组引脚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谢谢,但我看到STC8G1K08的手册,上面显示有4个串口,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STC8G1K08能不能实现4个串口同时通 ...

这只是2个串口啊,TXD和TXD_1都是串口1,只是可以切换到不同管脚。TDX1才是另外一组串口。而且20脚的多半也不可能有4串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同时通信是不可能的
就算有3个硬件串口也不可能同时

嗯~嗯,如果采用分时复用的形式,串口1的三组引脚都可以实现收、发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