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或了解自发电开关吗

楼主:
  当按键按下  模块产生能量   够主控和遥控芯片工作几秒时间        卖点是 不用电池的无线开关      按压使用次数可以过万。之前做项目了解下 ,目前市面上已经有但还不算多。

网友A(2024-02-02):
效率低啊~就好比拿一块手摇发电机,摇到手废也充不满一只手机。。。

网友B:
某一个宝买一个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常用于门铃上面;  我买的公牛门铃就是不用电池的; 缺点就是手感稍差一些, 相比普通门铃的按键;行程比较大;

网友C:
可以的话还是用电池,手感太次客户也不接受的.实在不行就用太阳能+超级电容.

网友D:
够遥控芯片工作,主控接电源无需自发电,家里用过电灯的,就是价格贵了要几十元,靠磁发电。

网友E:
遥控门铃的,里面就是一个微型发电机。磁铁在线圈中运动。

网友F:
这种物件当下肯定是没啥市场的。
就技术上来说疑似不成熟,就成本上来说疑似超预期。

网友G:
单一功能的开关还是很好弄的,电磁铁,线圈,整流桥,加上电容和稳压电路,直接给无线发射芯片供电,芯片通电就发送一次对应的信号,然后消耗剩余的电量等待下一次通电

网友H(2024-03-14):
这个项目的卖点 就是无电池  模块发的电 在合理的设计下可以发出5帧-10帧的2.4GRF命令  可以实现简单开关 加减亮度 遥控命令  是没问题的  已经验证。

网友I:
已经用了6年了,现在还在正常使用,就是按键的行程稍大一些,
按键我是安装在一楼的大门旁,接收门铃插在3楼的客厅的墙上的电源插座上,可靠性很高,没有误报过

网友I:
回复需要审核,请等待通过

网友J:
武汉领普科技的主打产品就是这个

网友K:
我见过,人家说明书上写的是专利微动发电技术,外形还是普通86开关,还是暗装式开关,直接可以替换原来的线控开关,变成无线方式。

网友L(2024-05-20):
去掉面板的自发电门铃开关

网友H(2024-08-27):
引用 网友J:
武汉领普科技的主打产品就是这个

就是用他家的

网友M:
这个 我做过

网友M:
不使用电,随时产生电,发射使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F:
这种物件当下肯定是没啥市场的。
就技术上

我们开发的自发电门铃用的就是这种,主要出口欧美,技术是成熟的,主要优点是遥控发射器不用电池

网友N:
市面有很多,方案很成熟,并且批量出货了

网友O(2024-09-27):
linear有解决方案

网友N(2024-10-27):
引用 网友A:
效率低啊~就好比拿一块手摇发电机,摇到手废也充不满一只手机。。。

听你这么说就知道你肯定没有用过自发电门铃。

网友P:
压电陶瓷吗?

网友P:
引用 网友L:
去掉面板的自发电门铃开关

看不出图上四怎么工作的,哪里是运动部件?

网友Q:
多年前就接触过这种,无线门铃不就这种方式做的?发射端有个线圈。按一下会发出微弱电流给发射端芯片供电!这种方案的缺陷是,有时要按好几下才够发射功率,不知现在技术有没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