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语言与运算“&”的问题

楼主(2024-02-02):
代码如下:

            if(NONE & 0x02==0x02) LED2 = ON1;else LED2 = OFF1;

问题:为什么 NONE=0x01时,也会执行 LED2=ON1,NONE & 0x02 不应该等于0吗?

用的是STC15W单片机,请大家帮忙看一下问题出在哪儿

楼主:
我改成下面这样,却可以
DAT = NONE & 0x01;
if(DAT==0x01) LED1 = ON2;else LED1 = OFF2;
DAT = NONE & 0x02;
if(DAT==0x02) LED2 = ON1;else LED2 = OFF1;

网友A:
先进行==运算,后进行&运算

网友B:
  “=”号有右结合性,先计算0x02==0x02,再计算NONE &

网友C:
如果对运算符号的优先级没有把握,请多使用小括号
  if(NONE & 0x02==0x02) LED2 = ON1;else LED2 = OFF1;
等效于  if(NONE & 0x01) LED2 = ON1;else LED2 = OFF1;
当NONE等于1时自然LED2 = ON1

楼主:
感谢小伙伴们的回复,问题已解决,谢谢

网友D:
说明if(NONE & 0x02==0x02)里面先执行了0x02==0x02然后才与NONE做与运算。
说明想实现你的目的你得加括号:if((NONE & 0x02)==0x02)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号有右结合性,先计算0x02==0x02,再计算NONE &

不是结合性的原因。"=="优先级是7,"&"优先级是8,先进行优先级高的运算

网友F:
如果对运算符号的优先级不太了解的话,个人建议先运算的地方加括号。

网友G:
要考虑优先级

网友G:
要考虑优先级的问题,可以改成这样:
if((NONE & 0x02)==0x02) LED2 = ON1;else LED2 = OFF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