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研究STC32位单片机的吗?

楼主(2024-02-02):
有研究STC32位单片机的吗?怎么样?

网友A:
STC32单片机使用Keil C251编程,寄存器、寻址方式、汇编指令、中断和C51的有部分区别但不是很大,具体见数据手册。

网友B:
可以的,主要是实惠,功能也不输洋品牌。

网友C:
    STC32具体不打字描述了,截了几张图,直接参考下吧

网友D:
STC32G12K128是32位机/16位机/8位机/更是强大的一位机, 并有强大的DMA支持

可以联系他们客服获得STC32G12K128的核心板-屠龙刀,从配套例程学起

网友E:
自己画的STC32G12K128开发板。

网友F:
请教一下,相同频率下,跑功能接近的程序,STC8H和STC32那个的功耗更低?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请教一下,相同频率下,跑功能接近的程序,STC8H和STC32那个的功耗更低?

想要低功耗,那么就要在程序中尽可能的节省耗电量。STC8和STC32
都有低功耗定时器,配合最优化的程序(算法)就可以使单片机的平均
功耗降到百微安或以下,如果程序中运算量很大则“32”位更有优势。
当然选用低功耗的单片机则可以使平均功耗降得更低。

网友H(2024-03-13):
正在学,用的是艾克姆开发板,有例程,有51基础的话上手很快的。

网友I:
6楼优秀了,听说这个芯片刚刚通过Q100认证

网友J:
引用 网友I:
6楼优秀了,听说这个芯片刚刚通过Q100认证

嗯,也就前两天的事,STC做过产品,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