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古老的LC振荡电路的原理讲解

楼主(2024-02-03):
这个LC振荡器是2013年杂志上的一个电路,看起来好复杂,不知道哪位模电师傅能讲解下原理和计算路径,有什么优缺点?还有就是这个T1变压器是干嘛的?

网友A:
用免费的LTSpice软件仿真一下就什么都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免费的LTSpice软件仿真一下就什么都明白了。

用Multisim11仿了下,频率只有3百多应该不对,波形也不是正弦波,改变T1的电感量频率也会变。原理不懂模电也不会算,只大概知道是个LC振荡电路。

网友B:
网上搜多谐振荡器,看用两个三级管的,就是上面电路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