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数控恒流电路的问题

楼主:
如图所示,
R3是负载,恒流值0.1MA-100MA,V1实际是一路16位DAC(0-5V).
电路原理是高边采样电阻,分压后进入运放做差分放大,然后输出至下一级运放与DAC分压后做比较
然后输出控制NMOS Q1, Q1控制Pmos Q2进入线性区恒流。
电路仿真没有问题,但实际的电路做出来整个电路都是非线性的,2级运放的输出是1.05K的频率的开关输出,
于是整个电路都是开关状态在运行, 平均恒流值也比计算的大的多。
请教高手看看电路哪里存在问题。非常感谢!

网友A(2024-02-06):
1、Q2不要,运放直接控制Q1恒流,少一级反应更快。
2、R7太大,改成330欧姆。
3、R17要并联一个电容1uf稳压。C1不要,影响反应速度。
V1的纹波一定要小,如果是pwm做的DA很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