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能告诉这部分电源电路各部分的作用吗?

楼主:
比如哪一块是做什么的,图在附件

网友A(2024-02-03):
滤波,去共模。前面有一个保险丝和一个TVS,是防止过压冲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滤波,去共模。前面有一个保险丝和一个TVS,是防止过压冲击。

EC43往右开始是24V转5V的电路,前面的部分就是24V电压滤波,然后消除共模的电路吗?

网友C:
没什么用途,纯粹为了好看,让不懂装懂的客户以为用料踏实,分量十足。

网友D:
其实也看产品的定位了。如果公司推出的产品不计成本,随便浪也能盈利,那折腾下也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