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压电流检测电路

楼主(2024-02-03):
求求哪位大佬给我看看这个电路后半部分是啥意思,每个元件的作用都大概了解,但是不知道右边哪两个小矩形还有公式是什么意思?求个大佬帮忙看看,最后的采集电压是要输入到STM32的AD口,求求来个大佬帮忙看看右边的Vac,还有Aac是怎么算出来的

电压电流检测电路

电压电流检测电路

网友A:
变压器后面大概就是二极管整流电容滤波,小检测方块是接口

网友B:
右边的矩形是test point

网友C:
小矩形代表电路接口点,公式表示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之间的关系

网友D:
楼主两个图危险,互感器输出必须匹配电阻或I-V转换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两个图危险,互感器输出必须匹配电阻或I-V转换电路。

请教这两个互感器的原理是不是都是变电流,二次侧电流乘与电阻得到输出电压吗?最后R2还有R3不是IV转换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矩形代表电路接口点,公式表示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之间的关系

您好,请教一下这个电压式子为啥是这么得到的,实在想不通一次侧220V,后面这个半波整流滤波输出的电压是Ut吗?应该怎么算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这两个互感器的原理是不是都是变电流,二次侧电流乘与电阻得到输出电压吗?最后R2还有R3不是IV转换嘛 ...

手册上面写的很清楚,就是变电流,用电流X电阻不就是电压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册上面写的很清楚,就是变电流,用电流X电阻不就是电压了吗?

但是我看b战那个唐老师讲电赛,一次侧电压是用电压最大值,也就是311V来算,用311/150K*1K,差不多2V。但是图片最右边公式的意思不是输入电压最大值Uac=输出电压Ut*325嘛,怎么算倍率都没有325那么多倍呀

网友E:
我看到测电压初级是串了电阻的,测电流没有串电阻

网友F:
是变换系数!变换系数不仅与传感器相关,也与后面整流滤波负载相关。这个系数是考虑到所有因素后的结果,编程时用ADC读数直接按此计算即可(当然了,原件参数误差没有考虑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