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电路的可行性?高压打火机

楼主:
实验可行性,哈哈哈

网友A(2024-02-04):
这个升压电路的变压器匝比过大,绝缘不易处理。工程设计中对于能量需求不大,电压要求较高的设备采用倍压方案较好,例如电蚊拍。

网友B:
使用高压压电直流直流转换器怎么样?

网友C:
AO3400发热不行,耐压也不行,最少用3x3,60V的,驱动没必要100欧姆,太大了,空间有条件驱动上最好加一个推挽

网友D:
加光耦控制不好点吗?

网友E:
10KV级别的采用电视机高压包组成自激振荡升压电路很简单,用到单片机就奢侈了

网友F:
续流二极管,吸收电容安排一下。
仿真你直接把单片机IO接变压都输出。。。

网友G:
这方面没有接触过,不好说
但是,过年时,看到小孩用马云家买的电弧打火机点烟花,感觉确实是个好玩的玩意
你可能去买一个来参考一下里面的电路

网友H:
这个没必要用单片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