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学的 手性法则

楼主:
你要做的,只是记着[外正内负]四个字。

网友A(2024-02-03):
双手(和食指)平举,姆指竖立,中指互指,中指代表的是电流,
而两种方向的电流的源头,都是同一极性的电压,磁场和运动都没有这种一物两效的源头。

网友A:
这法则,涉及了  洛仑兹、法拉第、弗莱明  三位前辈,
以压代流,手性差异没有了,但  动向、磁场、电势  之间的因果关系 永不崩坏。

网友A:
磁力线在哪?!
视线,由眼睛指向被观看的对像,
当阁下看着此钟,您的视线就充当了磁力线。

这钟,相当于 单极电机,
不论作马达还是发电之用,电动势都是纯直流,
电流则视乎连接方式,如果指针触及圆环,则为纯直流,若从刻度进出则为脉冲;
还有一点,多相交流其实 就是纯直流一道,比如设 3点钟 为零度,则 11点 就是一百二十度,7点 则为二百四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