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如何仿真MSP430或者STM32的MCU?

楼主(2024-02-04):
如题, 我用的multisim版本是14.0.593的.

在MICROCONTROLLER_IC库里面我有找到 MSP430, ST10F269(不是STM32的)等. 但是元器件放到电路图上面却不能用 (MCU菜单里面显示 未找到MCU元器件)

请知道怎么操作的大侠给出具体的流程. 或者需要下载的库.

先谢谢了

注意, Proteus仿真 我要的电路有问题, 所以不能用Proteus的.

网友A:
没有模型仿真不了。

网友B(2024-03-13):
引用 网友A:
没有模型仿真不了。

一般模型去哪里弄啊

网友C:
干嘛要仿真?直接用实体的单片机做测试不好吗?
直接画一个板子打样,等板子的几天可以先写程序。

最重要的是单片机里面的各部件要能玩熟,然后做
项目就得心应手了。

楼主(2024-06-24):
引用 网友C:
干嘛要仿真?直接用实体的单片机做测试不好吗?
直接画一个板子打样,等板子的几天可以先写程序。

对于外部的模拟电路, 理想元器件和实际元器件还是有差别的, 想对比一下理想跟实际之间的区别, 后续设计的时候可以少走一些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