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评下新设计的低成本航模无刷电机原理设计

楼主:
点评下新设计的低成本航模无刷电机原理设计

网友A(2024-02-15):
没有仔细看,就看了个大概
1,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比较器无刷电机驱动电路
2,优点是用了单片机的片上比较器,电路简单了
3,缺点是没有保护电路和驱动芯片,MOS管开关效率可能会低一点,如果电池是有11V以上的,要用ir2101s之类的驱动芯片来驱动
4,用比较器的电路,电机转速一般达不到超高转速,用来驱动新西达2212A,1万/分转速就开始有点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