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板子为啥它不亮灯啊?请问该如何解决

楼主:
问题如下:
1.51单片机上电后电源电路的灯不亮
2.单片机上电前和上电后无电压

排查:
1.芯片未插反
2.芯片、led灯未损坏

3.电源电路的接口分别于芯片的gnd和vcc通

我怀疑是我的pcb或者实物元器件焊错了,请大家看下是哪里存在问题?
原理图、pcb和实物如下所示

屏幕截图 2024-02-04

原理图

原理图

屏幕截图 2024-02-04

pcb

pcb

实物图

实物图

网友A(2024-02-04):
先测量一下你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B:
既然有万用表,就应该直接测量电压,开关前、后的电压

网友C:
S-S1型号不对。电源没有接通

网友D:
对啊,楼主难道没有测量用的工具?最大可能就是楼上朋友说的,开关可能坏或者装得不对。

网友E:
VCC 引脚应连接到 S-S1 的引脚 2,而不是引脚 3。

网友F:
也有可能是LED焊反了

网友G:
当S-S1开路时,测电源输出端电压。如果电压不正确,则是电源本身问题。

如果S-S1开路时电源输出端电压正常,则闭合S-S1,再一次测试电源输出端电压。如果电压正常而LED不亮,多数为限流电阻R或者指示灯LED开路。如果电压明显变低,更换开关S-S1,并检查滤波电容EC1是否短路损坏。

网友H:
如果你的LED灯已经亮了但是1602背光不亮的话记得换1602之前给背光加个限流电阻不然他还会烧的哟

网友I:
前两周能用了,忘了反馈,感谢各位的建议!!!!!!!!
亲测是开关接反了,调转一下开关上电后电压就正常了!
再次感谢!!!祝各位龙年大吉生活愉快~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前两周能用了,忘了反馈,感谢各位的建议!!!!!!!!
亲测是开关接反了,调转一下开关上电后电压就正 ...

基本电路问题

网友K:
有万用表,还怕测不出原因?

网友I:
引用 网友K:
有万用表,还怕测不出原因?

我是废物,学了不进脑和没学过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