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让大家帮萌新看看编的程序的问题出在哪里,对于程序中的循环还有哪些要改进的点

楼主(2024-02-05):
程序如图所示。最后一张是报错,错误定位是第74行。
数码管是p0端口,然后38译码器是p2.2,p2.3,p2.4
感觉就是有一些想法,但是就是编程水平不行,感觉就是那些循环的嵌套总是不按自己想的实现,总之想让大家帮我看看这段程序。十分感谢大家

网友A:
1、报错是因为Delay[50];,花括号你写成中括号了
2、你在led_fun()里面存在了一个while(1),那么就会一直在led_fun这个函数里运行了,运行不到smg_fun

网友B:
主循环While(1)里面再套Led_func()的While(1)循环,你自己看着不头晕吗?
定时器能用一个就别用两个

网友C:
延时参数(50)mS,应该用小括号。

网友D:
delay[50]改成delay(50)
u8和u16的定义比较有意思,这是考验自己的脑回路。
沙发第二条说的对。
用译码器做位扫描,P0输出段码显示倒计时60秒?
num1是个unsigned int循环一次时间蛮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