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这个电路来关闭太阳能电池板的负端,为啥MOS会烧?

楼主(2024-02-05):
用这个电路来关闭太阳能电池板的负端,为啥MOS会烧?

网友A:
如果你的控制电压完全来自太阳能,那就可能使mos管工作在线性,发热严重

楼主:
电压完全来自太阳能,但是在家测试,完全没有问题

楼主:
有没有可能在插拔的时候瞬间高压打坏?一般电压最高80V

楼主:
另外我这个MOS管DS电压最大是85V,要不要 降额使用,现在实际电压有55V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另外我这个MOS管DS电压最大是85V,要不要 降额使用,现在实际电压有55V

mos管耐压至少是工作电压的2倍以上

网友C:
可能家里太阳板功率小了,加大家里太阳能板功率到最大就可能可以复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