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X1280,问下大家官方历程中BUFFER_SIZE和SendPayload的size有啥区别啊?

楼主(2024-02-05):
packetParams.Params.LoRa.PayloadLength = BUFFER_SIZE;

void SX1280SetPayload( uint8_t *buffer, uint8_t size )
{
    SX1280HalWriteBuffer( 0x00, buffer, size );
}

void SX1280HalWriteBuffer( uint8_t offset, uint8_t *buffer, uint8_t size )
{
    uint16_t halSize = size + 2;
    halTxBuffer[0] = RADIO_WRITE_BUFFER;
    halTxBuffer[1] = ( offset ) >> 8;
    memcpy( halTxBuffer + 2, buffer, size );

    SX1280HalWaitOnBusy( );

    SpiIn( halTxBuffer, halSize );

    SX1280HalWaitOnBusy( );
}

网友A:
SX1280是Semtech推出的一款LoRa调制解调器芯片。在官方历程中,BUFFER_SIZE和SendPayload的size有以下区别:  BUFFER_SIZE:BUFFER_SIZE是指SX1280芯片内部用于存储接收或发送数据的缓冲区大小。它决定了芯片能够处理的最大数据量,包括接收和发送的数据。BUFFER_SIZE通常是一个固定的值,由芯片制造商在设计时确定,并在芯片的规格书中进行了说明。  SendPayload的size:SendPayload的size是指在使用SX1280芯片进行数据发送时,用户可以设置的待发送数据的大小。这个大小可以根据用户的需求来设置,但需要注意不能超过芯片的BUFFER_SIZE。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通信需求来灵活设置SendPayload的size,以满足不同的数据传输需求。  总的来说,BUFFER_SIZE是芯片内部用于存储数据的缓冲区大小,而SendPayload的size是用户可以设置的待发送数据的大小。两者之间的关系是,SendPayload的size不能超过BUFFER_SIZE。

楼主:
引用 网友A:
SX1280是Semtech推出的一款LoRa调制解调器芯片。在官方历程中,BUFFER_SIZE和SendPayload的size有以下区别 ...

感谢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