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这个函数信号发生器的输出信号频率和幅度可调

楼主(2024-02-05):
输出正弦波,方波和三角波,怎么使频率和幅值可调呢

网友A:
频率调R1、R2就行了,现实可以用双联电位器,幅值就麻烦,三个部分要分别调,而且跟频率交联,调节范围很有限。。

网友B:
可以在U2、U3、U4三个输出端各加一个电位器,然后加一运放跟随器输出。或者这3个信号输出经过模拟开关选择后再加到电位器上,最后经过运放跟随器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