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看看,ds18b20单片机读出来温度总是55.9不变

楼主(2024-02-05):
这是ds18b20.c的: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reg52.h"

sbit DQ=P1^4;

void Delay_OneWire(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char i;
        while(t--){
                for(i=0;i<12;i++);
        }
}

void Write_DS18B20(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DQ = 0;
                DQ = dat&0x01;
                Delay_OneWire(5);
                DQ = 1;
                dat >>= 1;
        }
        Delay_OneWire(5);
}

unsigned char Read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dat;

        for(i=0;i<8;i++)
        {
                DQ = 0;
                dat >>= 1;
                DQ = 1;
                if(DQ)
                {
                        dat |= 0x80;
                }
                Delay_OneWire(5);
        }
        return dat;
}

unsigned char init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initflag = 0;

          DQ = 1;
          Delay_OneWire(12);
          DQ = 0;
          Delay_OneWire(80);
          DQ = 1;
          Delay_OneWire(10);
    initflag = DQ;
          Delay_OneWire(5);

          return initflag;
}

float read_ds18b20_temp()
{
        unsigned char ls;
        unsigned int hs;

        init_ds18b20();
        Write_DS18B20(0xcc);
        Write_DS18B20(0x44);
        Delay_OneWire(1000);

        init_ds18b20();
        Write_DS18B20(0xcc);
        Write_DS18B20(0xbe);

        ls=Read_DS18B20();
        hs=Read_DS18B20();

  return ((hs<<8)|ls)/16.0;
}

这是主程序:
#include "reg52.h"
#include "ds18b20.h"

unsigned char smgdata[]={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bf,0x8c};
float temp;

void selecthc573(unsigned char a)
{
        switch(a)
        {
                case 4: P2=(P2&0x1f)|0x80;break;
                case 5: P2=(P2&0x1f)|0xa0;break;
                case 6: P2=(P2&0x1f)|0xc0;break;
                case 7: P2=(P2&0x1f)|0xe0;break;
        }
}

void seg_dy(unsigned char wei,duan,point)
{
        P0=0xff;

        if(point)
        {
                selecthc573(7);
                P0=duan&0x7f;
                P2&=0x1f;
        }
        else
        {
                selecthc573(7);
                P0=duan;
                P2&=0x1f;
        }

        selecthc573(6);
        P0=0x01<<wei;
        P2&=0x1f;

}

void delay(int s)
{
        while(s--);
}

void segdisplay()
{
        temp=read_ds18b20_temp();
        seg_dy(0,smgdata[((unsigned char)temp/10%10)],0);
        delay(600);
        seg_dy(1,smgdata[((unsigned char)temp%10)],1);
        delay(600);
        seg_dy(2,smgdata[((unsigned int)(temp*10)%10)],0);
        delay(600);
}

int main()
{
        while(1)
        {
                segdisplay();
        }

}

网友A:
10多年前研究过,记得时序要求比较严格。还有加上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多年前研究过,记得时序要求比较严格。还有加上拉

我感觉这也没问题啊

楼主:
有人知道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感觉这也没问题啊

ds18b20对时序要求很高,数码管动态显示也要求稳定扫描,你不掌握两者时间的有序协调,很难成功。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sbit DQ=P1^4;

unsigned char code smgdata[]={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
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bf,0x8c};
unsigned char  data dis_buf[8];
unsigned int temp;

bit flag;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
{
        while(n--);
}

unsigned char init_ds18b20()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elay(8);
        DQ=0;
        delay(80);
        DQ=1;
        delay(10);
        x=DQ;
        delay(20);
        return x;
}

void Write_DS18B20(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for(i=8;i>0;i--)
        {
                DQ=0;
                DQ=dat&0x01;
                delay(5);
                DQ=1;
                dat>>=1;
        }
        delay(4);
}

unsigned char Read_DS18B20()
{
        unsigned char i,dat;

        for(i=8;i>0;i--)
        {
                DQ=0;
                dat>>=1;
                DQ=1;
                if(DQ)
                dat|=0x80;
                delay(4);
        }
        return (dat);
}

void read_ds18b20_temp()
{
        static unsigned char ls,hs,i;
        switch(i)
        {
                case  0: init_ds18b20();        break;
                case  1: Write_DS18B20(0xcc);   break;
                case  2: Write_DS18B20(0x44);   break;
                case 94: init_ds18b20();        break;
                case 95: Write_DS18B20(0xcc);   break;
                case 96: Write_DS18B20(0xbe);   break;
                case 97: ls=Read_DS18B20();     break;
                case 98: hs=Read_DS18B20();     break;
                case 99: temp=((hs<<8)|ls)/1.6; break;//保留1位小数
        }
        i=++i%100;
}

void Timer0_Init(void)                //2毫秒@11.0592MHz
{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CD;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F8;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使能定时器0中断
        EA  = 1;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j;
        Timer0_Init();
        while (1)
        {
                if(flag)
                {
                        flag=0;
                        P0=0xff;       P2=0xe0; P2=0x00;//段消影
                        P0=0x01<<i;    P2=0xd0; P2=0x00;//传位码
                        P0=dis_buf[i]; P2=0xe0; P2=0x00;//传段码
                        i=++i%4;
                        read_ds18b20_temp();
                        switch(j)
                        {
                                case 0: dis_buf[0]=smgdata[temp/1000%10]; break;
                                case 1: dis_buf[1]=smgdata[temp/100%10]; break;
                                case 2: dis_buf[2]=smgdata[temp/10%10]&0x7f; break;//加小数点
                                case 3: dis_buf[3]=smgdata[temp%10]; break;
                        }
                        j=++j%4;
                }
        }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TL0 = 0xCD;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F8;                                //设置定时初始值
        flag=1;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ds18b20对时序要求很高,数码管动态显示也要求稳定扫描,你不掌握两者时间的有序协调,很难成功。

真不错,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ds18b20对时序要求很高,数码管动态显示也要求稳定扫描,你不掌握两者时间的有序协调,很难成功。

就是对这里不明白,做这个延时就很烦

网友C:
Delay_OneWire这函数有问题
在11.0592Mhz之下
Delay_OneWire(5)=766us
Delay_OneWire(12)=1814us
Delay_OneWire(80)=1200us

楼主:
引用 网友C:
Delay_OneWire这函数有问题
在11.0592Mhz之下
Delay_OneWire(5)=766us

是把for循环去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Delay_OneWire这函数有问题
在11.0592Mhz之下
Delay_OneWire(5)=766us

好像是多了这个,仿真不是12Mhz。但是为什么那个显示出来的温度要跳成别的温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像是多了这个,仿真不是12Mhz。但是为什么那个显示出来的温度要跳成别的温度?

时序不对就会出现莫名奇妙的情况

正好你用的是仿真
可以加个虚拟逻辑分析仪来看看信号电平变化时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对这里不明白,做这个延时就很烦

软件都是基于硬件条件编写的。给你改的代码是基于你以前的帖子用的蓝桥杯CT107D电路。小延时可以用阻塞型没有问题,超过1ms延时不宜用阻塞型,要用定时器。否则无法满足各个子函数对时序的要求。上述程序主函数有效运行周期2ms。也就是数码管每2ms显示1位。8ms完成一轮扫描。读取温度DS18B20函数需要在主函数中运行100次才能完成,实际有效运行只有9次,其它时间都是在等待确保转换成功。读/写DS18B20函数中的小延时都是us级的不会影响数码管动态扫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都是基于硬件条件编写的。给你改的代码是基于你以前的帖子用的蓝桥杯CT107D电路。小延时可以用阻塞型 ...

学到了学到了

网友D(2024-11-17):
引用 网友B:
ds18b20对时序要求很高,数码管动态显示也要求稳定扫描,你不掌握两者时间的有序协调,很难成功。

要是测负温度怎么改

网友E:
Delay_OneWire这函数有问题好像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要是测负温度怎么改

读取到的ds18b20数据是16位2进制数。高5位为符号位,中8位为整数位,低4位为小数位。只要识别到高5位任意一位为1即可判定是负温度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