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单片机做的万年历公历转农历日期不对,今日应该是腊月26,但万年历显示2腊月27...

楼主(2024-02-05):
是否程序出问题????????
我用的是网上大老提供的程序,原来一直没问题。现将转换程序列如下,
请大老们审查:
2000年到2100年数据表
uc code year_cod[300]={
                0x0C,0x96,0x45,0x4d,0x4A,0xB8,0x0d,0x4A,0x4C, // 2000-2002
                0x0d,0xA5,0x41,0x25,0xAA,0xB6,0x05,0x6A,0x49, // 2003-2005
                0x7A,0xAd,0xBd,0x02,0x5d,0x52,0x09,0x2d,0x47, // 2006-2008
                0x5C,0x95,0xBA,0x0A,0x95,0x4e,0x0B,0x4A,0x43, // 2009-2011
                0x4B,0x55,0x37,0x0A,0xd5,0x4A,0x95,0x5A,0xBf, // 2012-2014
                0x04,0xBA,0x53,0x0A,0x5B,0x48,0x65,0x2B,0xBC, // 2015-2017
                0x05,0x2B,0x50,0x0A,0x93,0x45,0x47,0x4A,0xB9, // 2018-2020
                0x06,0xAA,0x4C,0x0A,0xd5,0x41,0x24,0xdA,0xB6, // 2021-2023
                0x04,0xB6,0x4A,0x69,0x57,0x3d,0x0A,0x4e,0x51, // 2024-2026
                0x0d,0x26,0x46,0x5e,0x93,0x3A,0x0d,0x53,0x4d, // 2027-2029
                0x05,0xAA,0x43,0x36,0xB5,0x37,0x09,0x6d,0x4B, // 2030-2032
                0xB4,0xAe,0xBf,0x04,0xAd,0x53,0x0A,0x4d,0x48, // 2033-2035
                0x6d,0x25,0xBC,0x0d,0x25,0x4f,0x0d,0x52,0x44, // 2036-2038
                0x5d,0xAA,0x38,0x0B,0x5A,0x4C,0x05,0x6d,0x41, // 2039-2041
                0x24,0xAd,0xB6,0x04,0x9B,0x4A,0x7A,0x4B,0xBe, // 2042-2044
                0x0A,0x4B,0x51,0x0A,0xA5,0x46,0x5B,0x52,0xBA, // 2045-2047
                0x06,0xd2,0x4e,0x0A,0xdA,0x42,0x35,0x5B,0x37, // 2048-2050
                0x09,0x37,0x4B,0x84,0x97,0xC1,0x04,0x97,0x53, // 2051-2053
                0x06,0x4B,0x48,0x66,0xA5,0x3C,0x0e,0xA5,0x4f, // 2054-2056
                0x06,0xB2,0x44,0x4A,0xB6,0x38,0x0A,0xAe,0x4C, // 2057-2059
                0x09,0x2e,0x42,0x3C,0x97,0x35,0x0C,0x96,0x49, // 2060-2062
                0x7d,0x4A,0xBd,0x0d,0x4A,0x51,0x0d,0xA5,0x45, // 2063-2065
                0x55,0xAA,0xBA,0x05,0x6A,0x4e,0x0A,0x6d,0x43, // 2066-2068
                0x45,0x2e,0xB7,0x05,0x2d,0x4B,0x8A,0x95,0xBf, // 2069-2071
                0x0A,0x95,0x53,0x0B,0x4A,0x47,0x6B,0x55,0x3B, // 2072-2074
                0x0A,0xd5,0x4f,0x05,0x5A,0x45,0x4A,0x5d,0x38, // 2075-2077
                0x0A,0x5B,0x4C,0x05,0x2B,0x42,0x3A,0x93,0xB6, // 2078-2080
                0x06,0x93,0x49,0x77,0x29,0xBd,0x06,0xAA,0x51, // 2081-2083
                0x0A,0xd5,0x46,0x54,0xdA,0xBA,0x04,0xB6,0x4e, // 2084-2086
                0x0A,0x57,0x43,0x45,0x27,0x38,0x0d,0x26,0x4A, // 2087-2089
                0x8e,0x93,0x3e,0x0d,0x52,0x52,0x0d,0xAA,0x47, // 2090-2092
                0x66,0xB5,0x3B,0x05,0x6d,0x4f,0x04,0xAe,0x45, // 2093-2095
                0x4A,0x4e,0xB9,0x0A,0x4d,0x4C,0x0d,0x15,0x41, // 2096-2098
                0x2d,0x92,0xB5};                              // 2099
uc year_moon,month_moon,day_moon;
uc code day_cod1[9]={0x0,0x1f,0x3b,0x5a,0x78,0x97,0xb5,0xd4,0xf3};//月份天数数据表
ui code day_cod2[3]={0x111,0x130,0x14e};//月修正数据表

/*读取数据表中农历月的大月或小月,如果该月大返回1,小返回0*/
bit get_moon_day(uc month_p,ui code_addr)
{
        uc temp,temp1;
        temp1=(month_p+3)/8;
        temp=0x80>>((month_p+3)%8);
        temp=year_cod[code_addr+temp1]&temp;
        if(temp==0){return(0);}
        else{return(1);}
}
/*==转换当前农历信息====================================*/
void SunToMoon(uc year,uc month,uc day)  //输入公历十进制输出农历十进制
{
    uc temp1,temp2,temp3,month_p;
    ui temp4,code_addr;
    bit flag2,flag_y;
//        year=year/16*10+year%16;
//        month=month/16*10+month%16;
//        day=day/16*10+day%16;
    code_addr=year*3;   //定位数据表地址
    temp1=year_cod[code_addr+2]&0x60;   //取当年春节所在的公历月份
    temp1=_cror_(temp1,5);
    temp2=year_cod[code_addr+2]&0x1f;   //取当年春节所在的公历日
    temp3=temp2-1;       //计算当年春节离当年元旦的天数,春节只会在公历1月或2月
    if(temp1!=1)
                temp3+=0x1f;
    if(month<10)
                temp4=day_cod1[month-1]+day;
    else
                temp4=day_cod2[month-10]+day;
    if((month<2)||(year%0x04!=0)) temp4-=1; //如果公历月小于2月或者该年的2月非闰月,天数减1
    if (temp4>=temp3)        //判断公历日在春节前还是春节后
    {
        //公历日在春节后或就是春节当日使用下面代码进行运算
        temp4 -=temp3;
        month  = 1;
        flag_y = 0;
        month_p= 1;  //month_p为月份指向,公历日在春节前或就是春节当日month_p指向首月
        flag2=get_moon_day(month_p,code_addr); //检查该农历月为大小还是小月,大月返回1,小月返回0
        if(flag2==0) temp1=29;
                    else temp1=30; //小月29天、大月30天
        temp2=year_cod[code_addr]&0xf0;
        temp2=_cror_(temp2,4);  //从数据表中取该年的闰月月份,如为0则该年无闰月
        while(temp4>=temp1)
        {
            temp4-=temp1;
            month_p+=1;
            if(month==temp2)
            {
                flag_y=~flag_y;
                if(flag_y==0)month+=1;
            }
            else month+=1;
            flag2=get_moon_day(month_p,code_addr);
            if(flag2==0)temp1=0x1d;
            else temp1=0x1e;
        }
        day=temp4+1;
    }
    else//公历日在春节前使用下面代码进行运算
    {
        temp3-=temp4;
        if(year==0) year=0xe3;
                    else year-=1;
        code_addr-=3;
        month  = 0xc;
        temp2  = year_cod[code_addr]&0xf0;
        temp2  = _cror_(temp2,4);
        flag_y = 0;
        if(temp2==0) month_p=12;
                    else month_p=13; //如果当年有闰月,一年有十三个月,月指向13,无闰月指向12
        flag2=get_moon_day(month_p,code_addr);
        if(flag2==0) temp1=29;
                    else temp1=30;
        while(temp3>temp1)
        {
            temp3-=temp1;
            month_p-=1;
            if(flag_y==0) month-=1;
            if(month==temp2) flag_y=~flag_y;
            flag2=get_moon_day(month_p,code_addr);
            if(flag2==0) temp1=0x1d;
                              else temp1=0x1e;
        }
        day=temp1-temp3+1;
    }
        year_moon = year;    //将农历信息写进指定变量
        month_moon = month;
        day_moon = day;
}
/*************************************************************************
        函数功能:输入阳历数据,输出星期数据(只允许2000-2099年)
        调用函数示例:Conver_WEEK(year_sun,month_sun,day_sun)
        如:计算2015年10月16日Conversion(15,10,16);
*****************************************************************************/

//使用基姆拉尔森计算公式 W= (d+2*m+3*(m+1)/5+y+y/4-y/100+y/400) mod 7 改装
/*****uc Conver_WEEK(uc year,uc month,uc day)
{
    uc iWeek;
        if(month<3)          //3月为公式月头
        {
                month+=12;
        if( year> 0 )
            year--;
        else
            year = 4;
        }
        iWeek=(day+2*month+3*(month+1)/5+year+year/4)%7 +1;
        return         iWeek;
}
*********************************************/

#endif

网友A:
手工计算验证一下

网友B:
问题与单片机无关,而是算法有问题,你要解决算法没有问题才可以移植到单片机上。

网友C:
错在这里 if((month<2)||(year%0x04!=0))
                        temp4-=1; //如果公历月小于2月或者该年的2月非闰月,天数减1

正常是要减一天的,这里判断为2月为闰月就没有减一天了,到了3月一号就可以正常用了。
这个故障 每次闰年的二月农历都会快一天。

网友D:
差一天 估计2月份闰月的问题 看看这儿分析一下

楼主:
能在程序上做如何修改,请不吝赐教!

网友E:
// 如果公历月大于2月并且该年的2月为闰月,天数加1
        if ((month>2)&&(yearL%4==0))         temp4++;
改这个试试呢

网友F:
貌似我当年玩万年历用过的查询

网友G:
以下是我正在使用的代码,正常运行一年多了,没发现错误。
[code]/*---------------------农历转换程序---------------------*/
//月份数据表
code uint day_code1[9]={0x0,0x1f,0x3b,0x5a,0x78,0x97,0xb5,0xd4,0xf3};
code uint day_code2[3]={0x111,0x130,0x14e};
bit c_moon,c;
data uchar YLunar,MLunar,DLunar,RLunar,week;  //用于查询

/*子函数,用于读取数据表中农历月的大月或小月,如果该月为大返回1,为小返回0*/
bit get_moon_day(uchar month_p,uint table_addr){
uchar temp;
    switch (month_p){
        case 1:{temp=year_code[table_addr]&0x08;
               if (temp==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2:{temp=year_code[table_addr]&0x04;
               if (temp==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3:{temp=year_code[table_addr]&0x02;
               if (temp==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4:{temp=year_code[table_addr]&0x01;
               if (temp==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5:{temp=year_code[table_addr+1]&0x80;
               if (temp==0) 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6:{temp=year_code[table_addr+1]&0x40;
               if (temp==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7:{temp=year_code[table_addr+1]&0x20;
               if (temp==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8:{temp=year_code[table_addr+1]&0x10;
               if (temp==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9:{temp=year_code[table_addr+1]&0x08;
               if (temp==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10:{temp=year_code[table_addr+1]&0x04;
               if (temp==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11:{temp=year_code[table_addr+1]&0x02;
               if (temp==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12:{temp=year_code[table_addr+1]&0x01;
               if (temp==0)return(0);else return(1);}
        case 13:{temp=year_code[table_addr+2]&0x80;
               if (temp==0)return(0);else return(1);}
      }
}
/*函数功能:输入BCD阳历数据,输出BCD阴历数据(只允许1901-2099年)*/
void GetLunar(uchar yy,uchar mo,uchar dd){    //c=0 为21世纪,c=1 为19世纪 输入输出数据均为BCD数据

楼主:
if((month<2)||(year%0x04!=0))
                        temp4-=1; //如果公历月小于2月或者该年的2月非闰月,天数减1
改为if((month<3)||(year%0x04!=0))
        temp4-=1;
农历显示正常了。不知以后会不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