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设备功耗?

楼主(2024-02-06):
谢谢大家

网友A:
用功率表实则然后乘以1。
真的不用谢。

网友B:
不用算,实测就行了。

网友C:
W=IV
I=Current
V=Voltage

网友D:
W=U*I=I^2*R=U^2/R

网友E:
如果你是电池类产品计算功耗和待机时长,用功耗仪测量一下,不达标再看看设备有没有进入低功耗模式啥的。

网友F:
单片机产品计算功耗一般用电流计算,直接在供电端串联电流表,例如,使用电池供电,电池容量40mAh,若电流表实测电流20mA,那么理论上,电池可使用40/20=2h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