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容的电量计算

楼主(2024-02-06):
1uF电容器1V的电量是多少?例如:初始15V,放电到14V,这1伏电的电流或者功率是多少?用什么公式计算。

网友A:
电量多少,一般用容量*电压差或者容量*电流*时间来计算
仅靠容量没有时间参数,是求不出功率和电流的,完全两个独立的计量单位。

网友B:
如果带1库伦(C)的电量时两级间的电势差是1V,这个电容器的容值就是1F;
1μF电容器1V压差可释放的电能为Q=C*U=0.000001F×1V=0.000001C;
1mAH=Q=I*t=0.001A*60*60s=3.6C;1F的电容1V差才有1C所以你懂的。
1V推算电流功率呵呵,根据 I=U/R ,W=I*R 理论都可为无穷大。

网友C:
Q=C*U=1μF*1V=1μC

网友D:
要计算电流和输出功率,必须知道负载大小